[SMI] 新手求助,2258xt 海力士3dv4开卡失败

楼主(2020-08-31):
料号设置如图,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点一下Auto自动识别一下,看看行不行,还开卡不了就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Auto自动识别一下,看看行不行,还开卡不了就换工具

识别到了,就是图上的3dv4颗粒,但是会量产失败显示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Auto自动识别一下,看看行不行,还开卡不了就换工具

识别出来了就是图上的海力士3的,点量产会失败显示1b,工具也是论坛里找的唯一能识别到这个颗粒的了。

网友(2022-04-18):
求这个版本的工具谢谢。171040193@qq.com

网友:
找这个版本的开,不过这颗粒最好上58H。

网友(2022-05-31):
您好可以发一下这个吗,我刚好也是这个报错

网友B(2022-12-06):
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  找一下这个版本,开了好几个了。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  找一下这个版本,开了好几个了。

谢谢指点,就是这个版本好用

网友(2023-05-31):
SM2258XT_HY3D-V4_PKGS0722A_FWS0712B0   这些都在哪下的啊?

网友(2023-11-24):
SM2258XT_HY3D-V4_PKGT0914A_FWT09010A0

这个也可以正常开。

网友:
工具版本没用对,换版本再开

网友:
短接ROM后进入ISP模式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