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404的奇怪声音。。。

楼主(2020-08-31):
我的米沃尔奇2404  一直没用,都是用 2402的。这次拿出来准备打几个孔,发现声音不对 而且震手。
拆开检查一下 发现转子前面有磨的痕迹,但是前轴承没问题的,而且这个机子是新的,很少使用。
难道放时间长了 外壳变形了?论坛的大神有遇到过没。。。实在想不通。。

网友A:
不会是买到拼装机了吧,米沃奇的拼装机不少,号称也是全新,还带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买到拼装机了吧,米沃奇的拼装机不少,号称也是全新,还带贴纸

就是拼装机

网友:
外壳的问题

楼主:
不是拼装的 ,我拆开看了,里面新的很。。

楼主:
要是说外壳有问题,买来的时候试的都正常的声音。
现在的声音 就像开在冲档位声音,嘎嘎响。。。
是不是长时间没使用,里面的润滑油厚了 连动冲击档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拼装的 ,我拆开看了,里面新的很。。

拼装机里面也是新的啊

网友B:
拆开看下是不是电机里面进了东西,

网友C:
也有可能受到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装机里面也是新的啊

拼装机和全新机 我是可以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下是不是电机里面进了东西,

拆了好几遍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受到撞击

变速器也拆了,里面没发现问题。

楼主:
上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就是发现转子前面 磨到了点,检查前面轴承也没问题的。
奇怪是 这个机子 我就没怎么用,准备收藏,平时打几个孔用用。。

网友:
这个明显是扫膛的痕迹,也许是定子移位了

网友:
定子移位或者转子轴承有问题了,有的拼装机转子跟定子不一定是一套的

楼主:
定子移位,转子前轴承,外壳变形,都是检查了好几遍了,没有问题。
现在怀疑就是转子问题。有没有知道那里可以买到转子?如果有的话,给个渠道,谢谢了。。
这个米沃奇 2404 折腾我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