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搏力谋风阀执行器拆机爆输入电阻

楼主(2020-08-31):
风阀执行器接了高压烧了一个输入端的零部件,烧的有点厉害,看不清是什么部件了,各位坛友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A:
全新的也就200块这样,如果这个是刚换上去,接错线烧了,那么拆旧的对比,不然用的好好的,不会忽然接错线把

网友B:
看絲印啊, R3:shocked:
體積形狀大小跟R4一樣,
阻值要根據電路分析了。

接入高壓有多高?
如果很高,估計不只燒一個夥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絲印啊, R3
體積形狀大小跟R4一樣,
阻值要根據電路分析了。

220v,网上查了可能是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也就200块这样,如果这个是刚换上去,接错线烧了,那么拆旧的对比,不然用的好好的,不会忽然接错线 ...

搏力谋全新的960一个啊

网友C:
估计不止烧这个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止烧这个电阻而已。。。。。。

其他还没问题啊,就输入不行了,电机正反转都行,位置信号输出也有

网友:
先上个IM的或用500k电位器串大电阻试试

网友(2022-01-10):
引用 楼主:
搏力谋全新的960一个啊

估计他说的是山寨的,搏力谋好歹瑞士品牌五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