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更换诺基亚X6尾插小板

楼主(2020-08-31):
由于这款手机设计有缺陷 使用几个月以后会出现充不进电的情况,罪魁祸首就是这块小板

买的材料里面有胶水 三把螺丝刀 一个吸盘 一片撬片

拆手机后盖我没加热,我把吸盘吸在后盖两侧 用力就拉开一条缝 用撬片顺着走一圈就开盖了,因为后盖两侧的胶最少,四角胶最多,

四角的胶最多, 两侧最好拆

左边螺丝刀位置的螺丝不用拆 我是拆了以后发现不用拆 又给装回去了

然后把排线挑开 还有一根天线接头也挑开  把小板想办法搞出来

有人说这种小板不是原装的,那么事情就大了  如果副厂能制造说明需求量很大,

弄完了 插上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快充也是有效的,后遗症就是我总感觉TYPE-C口不可靠,可靠性远不如苹果的两面插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晒图的,我以前见过一个这种型号换尾插小板的。果然是通病,果然需求量大。

网友:
这个金属部分好像包裹一半的样子。华为的type c感觉包裹性好,比较耐用。

网友B:
需不需把小板寄给我或者寄给热心坛友,帮你换个尾插。你看看你买的这个小板,跟原装小板相比缺少很多元件

网友C:
问题是 苹果好像也要慢慢换成这种type-c:shocked::shock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 苹果好像也要慢慢换成这种type-c

苹果换C口了?

网友D:
购买链接发来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E:
C口还好了,micro usb口那才最不经用。你这个新换的手板明显不是原厂的,元件排布不同,走线也不相同。手机小板这玩意,不管哪种手机的小板,基本都有仿的,有原装的,我换过很多手机的小板,所以知道。而且有些机子的小板网上卖的基本是仿的多,原厂的少。

网友F:
小米6的typec用了快3年半了,一点毛病没有。哈哈哈。不过 要偶尔换线。充电线容易坏。手机上的插口没问题,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链接发来我也需要一个

拼夕夕买的,19块钱包邮 送胶水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晒图的,我以前见过一个这种型号换尾插小板的。果然是通病,果然需求量大。 ...

当然是通病,用着用着就充电越来越困难 最后索性无法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口还好了,micro usb口那才最不经用。你这个新换的手板明显不是原厂的,元件排布不同,走线也不相同。手机 ...

能用就行了 原装的也买不到啊

网友:
苹果 新出的充电器线,一边是type-c口,另一边是苹果lighting口

抛弃了type-a口

网友:
是脱焊了还是断了?

网友:
诺基亚还是与众不同,螺丝和别人搞不一样的,非给你整点事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把小板寄给我或者寄给热心坛友,帮你换个尾插。你看看你买的这个小板,跟原装小板相比缺少很多元件 ...

换好了 凑合用用  现在挺好的

网友:
这个机型尾插通病很多,小板过于薄,原插口有引脚脱落,拆下重焊加固还是不错的,碰到很多这样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把小板寄给我或者寄给热心坛友,帮你换个尾插。你看看你买的这个小板,跟原装小板相比缺少很多元件 ...

要啥原装、、原装都这么愿意坏、、高仿的还能差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啥原装、、原装都这么愿意坏、、高仿的还能差哪去

是啊刷新三观了 ,充电口这么重要的部件都居然这样,前无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6的typec用了快3年半了,一点毛病没有。哈哈哈。不过 要偶尔换线。充电线容易坏。手机上的插口没问题, ...

同款钉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