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小白,向各位请教,如何从外网访问

楼主(2020-08-31):
近期,家里的笔记本硬盘突然挂掉了(换硬盘主板+BIOS芯片也没能救回),备份有重要资料的U盘也弄丢了,双重打击之下,忍痛入了个二手的群晖DS216j。不得不说,群晖的NAS真TMD的贵,16年的双盘NAS,二手价格还坚挺在500多大洋左右。

把它放在家里装好系统之后,就开始为如何从外网访问这个NAS发愁了。它自带的quick connect功能即不稳定速度也慢,我注册之后都没连上过。设置公网IP?我打电话问了电信,客服回答我,申请固定IP地址的话,每个月要收费几千大洋,吓得我冷汗都流下来了。

大家都说白群晖简单易用,可我一上手就被卡住了。
有熟练使用群晖的兄弟,可否传授一些从外网访问家里NAS的经验。

网友:
要通过他们的服务器中转的,威联通也一样,外网访问非常慢,要等很久,所以我一般都在内网使用。

网友A:
不用固定IP 只要有公网IP就好办,固定IP肯定贵呀,一般情况下和电信说要装监控什么的然后让给弄公网IP 有了公网IP后弄好DDNS就可以外网访问了

网友:
之前刷PT流量我都是用花生壳+transmission remote 上传种子到黑群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固定IP 只要有公网IP就好办,固定IP肯定贵呀,一般情况下和电信说要装监控什么的然后让给弄公网IP 有了 ...

公网IP,是不是动态分配的?路由器重启了之后,就会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网IP,是不是动态分配的?路由器重启了之后,就会变?

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不重启路由器拨号也会变,不过不要紧,绑定DDNS以后直接“域名:端口”就可以访问了,无论IP怎么变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不重启路由器拨号也会变,不过不要紧,绑定DDNS以后直接“域名:端口”就可以访问了,无 ...

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有些地方的电信禁止私人使用DDNS,理由是私设web。

开启DDNS,只使用群晖NAS,不会构成私设web的罪名吧?怕怕的。

网友:
试过论坛的向日葵还不错。

网友:
稳定可靠还是搭FRP吧,服务器从100-几千一年都有

网友:
有公网IP 直接弄路由器设置转发
没公网IP 换网络运营商 看看联通有没

要不就自己弄个服务器搭一个FRP内网穿透转发

网友:
你的Quick不稳定,是因为你接的不是交换机。你把路由器映射一下DMZ主机,虚拟服务器,都可以,就能快速访问了。

网友:
移动大内网QC没问题啊

楼主:
看来NAS没那么容易上手啊。
要是NAS能像海康监控摄像头那样,插上网线,手机注册账号,再扫一下摄像头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随地都能访问,那就好了。

网友:
公网ip,端口映射,动态域名

网友:
用运营商的QQ客服。要求外网IP。就会给你改的。打电话没用。

网友(2020-10-09):
用zerotier ,移动宽带下很好用!

网友:
我依旧买了个小米路由器R2D 除了速度慢点,其他没毛病,不需要各种设置,只要路由器能上网就可以用

网友:
小米路由的话就少折腾了,功能比较实用,手机备份还可以自动分图片视频,就是只有一个硬盘,以后扩展麻烦。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招。
已经搞定,稳定使用了个把月了。

网友:
二手群晖,官方QC应该让别人注册了,估计你不能再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