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FB3082R电风扇开转叶后关机

楼主(2020-08-31):
18年7月买的艾美特FB3082R转叶扇,去年9月按转叶按键后2秒左右滴的一声风扇关机,其他功能都正常,买了一块新主板换上到今天又坏了,每次只能用一个夏天,现在淘宝上也没有这种主板可以买了。。。

请教各位看看能不能修,哪里的问题,谢谢。

最上面一排按键从左到右:转叶,模式,定时,风量,开关。

看了回复都说是CBB电容问题,自己量了容量的确也不足了,标称125J400V,1.25uF,量下来只有173nF,差太多。

这个电容是CBB22,不知能否换成质量更好的同型号125J400V的CBB61或者MKP电容。

网友A:
先量一下cbb电容,很大可能是容量不够了。

网友B:
很好修的,一般就是检查两个地方,一是检查单片机+5V供电是否正常,二就是检查可控硅是不是击穿,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地方坏,而且可控硅坏是最常见的

网友:
黄色的电容最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cbb电容,很大可能是容量不够了。

谢谢,晚点把这颗cbb电容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C:
直接换电容,大概率电容问题,像是供电不足,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修的,一般就是检查两个地方,一是检查单片机+5V供电是否正常,二就是检查可控硅是不是击穿,基本上就 ...

谢谢,单片机供电不知道针脚定义,而且如果是单片机问题单纯更换是不是不行里面还有写的程序?

参照网上的方法,把万用表打到200欧档(最小档),红黑表笔交叉测量任意两脚,量了几个可控硅都测不出电阻,请问是测量方法不对还是都坏了需要更换?

可控硅型号是MAC97A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电容,大概率电容问题,像是供电不足,重启了

谢谢,电容125J400V(网上查了一下,算下来容量是1200nF?),拆下来量了173.9 nF,是不是坏了

网友D:
每次开转页2秒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开转页2秒后关机?

是的,在开机状态下,开了转叶过一两秒滴的一声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电容125J400V(网上查了一下,算下来容量是1200nF?),拆下来量了173.9 nF,是不是坏了 ...

容量不足了,换吧,废旧板子找一下看有没有差不多的电容,1-1.5μ的都可以用,不够可以多个并联,或者两个2μ串联当1μ用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在开机状态下,开了转叶过一两秒滴的一声关机。

供电不足,把那个125电容换了,或者把原来板子上的电容拆下,两个并联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不足了,换吧,废旧板子找一下看有没有差不多的电容,1-1.5μ的都可以用,不够可以多个并联,或者两 ...

谢谢,手上的废板子不多,耐压250-400V的最小只找到一个2.2uF的电解,是不是太大了不合适?

如果买的话是不是买容量相近的电解更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把那个125电容换了,或者把原来板子上的电容拆下,两个并联焊上去。 ...

谢谢,这个电容质量太差了两个并联估计还是用不了多久,还是换掉彻底。

网友F:
电解不行,电容起降压作用,1-2uF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解不行,电容起降压作用,1-2uF都可以。

感谢指点,原来电容还能降压,以前一直以为是滤波或者储能,学习了。

还是到网上买新的好了,几乎等于白送。

搞不懂艾美特这么大的牌子为什么在这个几毛钱的元件上选用上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原来电容还能降压,以前一直以为是滤波或者储能,学习了。

还是到网上买新的好了,几乎等于白 ...

找个塑料外亮的充电式手电,里面能找到这种电容。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LED灯

网友:
125是1.2UF,173.9NF=174是0.17UF,也就是说只有标称容量的零头不到了。

网友:
这种电路板,除了蜂鸣器外,其它的每一个零件坏的可能性都比较大,电容,稳压二极管,芯片,按键,可控硅,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