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下WINCE用的按键精灵

楼主(2020-08-31):
有没有winCE系统用的类似于按键精灵的软件,有个CE的工控屏,需要点击很多步骤才能进入最后的操作界面,想开机后自动调到最后的操作界面

网友:
直接运行带参数的软件直接到最后界面不行?

网友:
只能找人写,应用面太小了,一般没人会写,找会编程的朋友写或者破解软件跳过步骤。

楼主:
有会这方便的高手联系我哈

网友A:
wince几乎绝迹了吧。
现在不太可能有人去写这样的工具,客户群太小了。

网友:
直接破解改改他的软件来的更快

网友:
什么屏?把工程上传然后改改起始画面就欧了

楼主:
昆仑通泰的,从联机软件里上传不了原来的程序,屏蔽了

网友:
按键精灵压根就没有WINCE上的版本,怎么破解?只能找人写,不过如果给少了,估计没人愿意干

楼主:
有人提议从触摸屏上动手,不知道能实现不?说是模拟电阻屏的四芯线的点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几乎绝迹了吧。
现在不太可能有人去写这样的工具,客户群太小了。

Visual Studio 2008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ual Studio 2008就可以的

你会不,老哥?

网友B:
有偿的话可以会一下,无偿那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偿的话可以会一下,无偿那就不会了

当然有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偿的话可以会一下,无偿那就不会了

我微信xny-j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