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分立元件制作渐亮渐暗灯

楼主(2020-08-31):
夜间打开卧室壁灯时,由于光线突然变化会非常刺眼,即使灯泡功率再小,眼睛也很不舒适。这几天忙里偷闲,设计制作了两款渐亮渐暗灯,已投入使用,效果很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量。其实多年前制作过白炽灯渐亮渐暗控制器,由于安装不便,板子做好了也一直没有使用。这次制作的灯设计为E27标准接口,直接安在220v灯座上即可使用,不用改动既有线路,还能轻松实现双控(以前设计的是切换控制端,实现双控非常困难)。一款是电容直接充放电的,渐亮快、渐暗慢,线性不好,效果一般。另一款是三极管控制的,渐亮渐暗时间基本一样,线性很好。两个电路的前半部分来自拆机的阻容限流LED灯泡。附上电路图,大家有兴趣可参考制作。

楼主:
制作过程图片,后面两张是以前做的。

网友:
好东西 其实你应该集成到开关面板那是不是更好?

楼主:
设计为E27灯头,方便更换,也不用改线路。

网友A:
厲害了,
這個鋁片就在電容上面……散熱會不會衝突?
不過如果電流不大也無大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了,
這個鋁片就在電容上面……散熱會不會衝突?
不過如果電流不大也無大礙。

电流在20ma左右,前面是阻容结构,功耗不大。三极管在放大区时较热,可尽量选择β值高一些的。LED灯板发热基本在合理范围内,电容选择105度的更可靠。

网友:
电路图能画的清楚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图纸画的,真是草图啊、草图

楼主:
都是阻容三极管元件的基本运用,最终数值是碳素笔写的,没再重新做图。为了控制充电上升速率,想加入恒流源,因效果不明显而作罢。

网友B:
相当于开灯瞬间LED被短路,阻容电路好办,普通横流LED就用不了这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开灯瞬间LED被短路,阻容电路好办,普通横流LED就用不了这电路了 ...

草图里有这个初始嵌位电路,也搭了试验,上电开始确实可以拉低电位、延缓电压上升(前面必须是阻容降压不怕短路,否则不能这样设计),但断电时放电不呈线性,电容利用率不高,故未采用。要实现电源端渐亮渐暗,电路必须要有大容量电容储电,才能满足断电后为LED提供电流,最终采用的是改进2电路,大电容既能延迟三极管导通,又能在断电后向LED放电,一举两得。

楼主:
这个LED灯直接是220v供电,只有两个限流电阻,还是贴片小功率的,测量单个发光管电压,居然高达14v,LED压降一般是1.5-3.3v,这么高的第一次见到,真是匪夷所思。

网友C:
图能再汇总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能再汇总一下么?

好,我再画张规范的线路图

楼主:
电路说明:
C1:降压电容,一般为每微法50毫安左右,在一定负载范围内基本恒流,可选择优质的CBB电容;C2:滤波电容,防止LED闪烁;C3:既是延迟三极管导通的积分电容,又能在断电后向LED放电,是实现电源端控制的重要保证;R1:缓冲电阻,控制C1带来的浪涌电流;R2:C1的泄放电阻;R3:C2的泄放电阻;R4:T1的偏流电阻;R5:限流电阻,既能提升T1发射极电位、让C3存储更多电量,又能防止断电时C3过快放电;R6:上电时,C3电压不足以使T1导通,R6可为LED提供初始电流,保证LED微亮;T1:大功率高反压三极管,放大倍数越高越好,必须加散热片;LED模块:可利用拆机的模块,串联方式的最好,整体压降在30v左右。本电路工作电流约为30ma,需要注意的是,T1在放大过程中会发热,R5也会发热,制作时发热元件应尽量远离电容,确保可靠运行。

楼主:
注意,C3耐压较低,改动元件数值时测量C3电压,不可超压使用。

网友D:
突然想起来,这是不是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起来,这是不是软启动?

也可以用于软启动,但电路是专为渐亮灯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说明:
C1:降压电容,一般为每微法50毫安左右,在一定负载范围内基本恒流,可选择优质的CBB电容;C2:滤 ...

灯应该接在集电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