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有没有温度系数很大的电热丝,比如能自动恒温在300摄氏度附近的

楼主(2020-08-31):
网上能找到的都是PTC陶瓷发热体,最高的是280摄氏度,关键外形不好选择,也不好加工。
有没有类似PTC的合金的电热丝呢?

或者用普通电热丝串联一个类似的能工作在300摄氏度附近的元件,然后稳定住温度。但不能是机械开关的。

谢谢

网友:
能自动恒温的材料,材料温度电阻特性要有一个陡峭拐点,没有这个拐点的,做不出自恒温材料。

网友A:
符合你要求的只有烙铁芯,温度差不多在400度,串一个二极管可以降到30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符合你要求的只有烙铁芯,温度差不多在400度,串一个二极管可以降到300度左右。 ...

这是热平衡状态。

网友:
选用可控硅温控器吧

网友B:
为啥PTC不行?能恒温的也就PTC了吧

网友:
电伴热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PTC不行?能恒温的也就PTC了吧

温度不够够。楼主需要300度左右的温度,而PTC最高只有2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PTC不行?能恒温的也就PTC了吧

楼主说PTC温度不够呢

网友:
马家搜索:MCH陶瓷加热片,温度可达500,加个温控器稳定300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PTC不行?能恒温的也就PTC了吧

这个东西都是陶瓷的,形状不好加工

网友:
有300度的PTC啊

PTC 300

PTC 300

网友:
能自动恒温的只有PTC了,要超过PTC的恒温温度,看来只有电热丝发热板加上电子恒温控制了,电热丝的外形也可以按要求加工的啊,基本上想要什么形状的都有的,参考电饭煲和电水壶的发热盘。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 发现ptc温度不够, 只好作罢.

网友:
搜3D打印机机头用的,5,600度常规操作

网友:
加温控,最好的选择。

网友C:
买一卷发热丝+云母片+高温温度开关=形状,功率由自己做

网友:
双金属片,恒温系数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卷发热丝+云母片+高温温度开关=形状,功率由自己做

这是机械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