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世嘉倒车雷达头拆解

楼主(2020-08-31):
建议,如果确认有一个头子坏了,假货宝附厂一套4个全换了,反正没多少钱。

网友:
原装好像是数字电路,假货是模拟电路

网友:
博世出品 成本很低的

网友:
哈哈,也是11款世嘉,也是朋友淘汰下了的车    我的是1.6手动三厢,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感谢版主及各位支持!集中回复如下:
1.我说的副厂件也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上去直接不认的;
2.博世的品牌溢价及4S加价确实很高;
3.我的是10款1.6手动三厢,老婆淘汰的,开起来感觉很好;车重1.7T实际油耗市区8个左右,已经很好了;现在的问题方向助力泵坏了,倒库原地掉头需要用一把力气,就当锻炼了。

网友(2020-11-16):
铁将军探头就是一片压电陶瓷,二根线引出,主机上有四个匹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