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解惑 两片宽体的nw606

楼主(2020-08-31):
从一个固态硬盘里面拆出来了两片nw606,宽体的,id2C84643CA500,根据年代来看,应该这个是l85,但是3281自动匹配了106b的固件,而且还能开出来,还能跑圈,这个什么情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8933附一个别人拆过的帖子

网友:
证明这几个isp可能都一样

网友A:
只要Page block数一样就能通用(但是会翻车,因为ecc之类的还是不一样),举个例子,你家住在12楼,邻居家住在11楼,你们两家装修一模一样陈设一模一样你也不能轻易区分是不是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Page block数一样就能通用(但是会翻车,因为ecc之类的还是不一样),举个例子,你家住在12楼,邻居家 ...

l06b应该纠错会更厉害一点。相对l85翻车概率更低?
这个速度好像是l85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l06b应该纠错会更厉害一点。相对l85翻车概率更低?
这个速度好像是l85的速度。 ...

不管是L06B还是L85,只要不匹配就存在翻车的概率,就和你小时候穿大人鞋子和你现在穿孩子的鞋子一样,有可能真能捅进去,但是摔跤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