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雅阁5924台灯(YAGE YG-5924)

楼主(2020-08-31):
好好的带包装挺新的就被人扔了,拆开看看。

偷工减料四个地脚防滑胶垫没贴

色温和亮度无极调整

电池容量缩水,用的是3.7Wh的也就是1000mAh薄了点。

网友:
电池和电路板都不是一般的水了

楼主:
试了下充电,用自带的USB充电线5v端的电流是500-600毫安,换上我自己的低内阻短USB线,电流一下上到2A,然后慢慢下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包装里面有货

网友:
这种没有遮光板的台灯有个缺陷,点亮后有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包装里面有货

脚踢了下,踢到砖头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踢了下,踢到砖头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