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刷路由器flash的疑问

楼主(2020-08-31):
想把某个路由器A上的flash刷好固件换到另一个牌子的路由器B上,如果没有烧录器的情况下,手头有CH340G,能否在原路由器A上用TTL刷上需要的固件,然后拆下换到新路由器B上?
求指点

网友:
先刷不死把 然后进不死刷别的

网友A:
UBOOT支持TTL刷写命令的 就可以.

网友:
不行吧,同型号还能这么玩,不同型号刷好之后boot也带不起来啊,天线校准也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支持TTL刷写命令的 就可以.

请教,在A路由器上利用TTL刷好B路由器能用的固件,然后换到B上,或者先换上再在B路由器上TTL刷固件,这样可以吗?

网友:
刷上目标系统的BootLoader就行,虽说在原机上不能正常启动,但换到目标机上能正常启动BootLoader就行,不过问题是无线校准不好处理,建议还是上编程器吧,CH341A的也才十多块钱吧?

网友:
假设A路由器有breed,你在breed下直接刷成B路由器的breed和固件以及art或eeprom,然后拆掉A路由器的闪存焊接到B上完美启动。TTL不清楚。还是breed刷其他路由器的brred和固件稳妥

网友:
要搞成双flash,才行

网友:
原路由器上悍两个spi闪存,用一个开关切换 使能脚
用原版启动路由器,进入后台刷机界面
然后开关切换到新的闪存,刷机
刷机完毕后断电,悍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