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牙5.0 USB Dongle终于买到了,但折腾刚刚开始!!

楼主(2020-08-31):
购买之前,看见这里有个总结的帖子,说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真的蓝牙5.0的Dongle,淘宝几乎所有都是国产那个芯片的,百瑞互联??好像是这个吧,貌似一堆评价也是这货工作不稳定,但后来发现,好像Realtek出了一个芯片,官网还没有相关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入了一个。

先开个箱吧:

作坊级别的标准包装,不知道Orico怎么想的。

背后的规格。

简单,一片纸,一个印刷宣传,一个USB模块,就这些了,当然20元不到能买到这个看来还是赚了??

说出话,塑料壳子做的不错,颜值很高,来,欣赏一下!!

是不是样子还挺毒的,其实不是,是我的相机比较毒,在此装个逼。。

折腾从此开始,微软的原生驱动,好像在Win10以前,表现都很一般,当然那时候我也没有太折腾过,以前都使用Broadcom的驱动,这个驱动比较强大,而且比较完善,从耳机到鼠标到串口到蓝牙传输文件都比较完善,所以当时也不怎么懂,用的最多的也就是蓝牙键盘、鼠标,耳机用的都少。但那个时候蓝牙鼠标和键盘同时使用回打架。

那么现在Win10对驱动管理更加严格的情况下,微软自身对蓝牙协议栈的支持怎么样呢了?

从蓝牙4.x开始,低功耗LE蓝牙开始是市场的主流,所以现在我们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见的蓝牙枚举器,也是有2个啦,一个是挂在LE上面的,一个是传统蓝牙,我下图刚好是两个不同的蓝牙设备使用的情况,LE的是蓝牙客制化键盘,另外一个是蓝牙耳机挂在了传统蓝牙的下面,这个好像是Win7系统不支持的,Win8.1是否是这样,当时也没有设备,没机会测试。

蓝牙耳机和蓝牙键盘同时使用,并不会干扰在初始配对之后,但是因为我的那个蓝牙耳机支持自动回连功能,键盘也是支持的,在第二次自动回连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扰的情况了,这时候需要手动将耳机断开,然后再次重新连接,就会自动跳频,不会干扰了,当时的Broadcom驱动没有注意到是否有这个重新连接的按钮是否存在。

在Win10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为Realtek 5.0 adapter,但经过学习发现,其实版本是要看适配器里面的那个固件版本,HCI9.0以上都是蓝牙5.0规范的,这个显示HCI10.x,准确上说应该算是蓝牙5.1的适配器了,我也是通过网络学习来的,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因为我没有看见过蓝牙5.2的,这里显示什么。

进入适配器的驱动文件属性,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文件,一个通过蓝牙4.0升级补丁到5.0的文件吗?看文件名的命名好像是这个意思,具体这文件干啥的,就只能等业内人士科普了。

到此可能产生了一个疑问,蓝牙5.0是一个软件嘛?并不需要蓝牙芯片硬件电路设计做出改变?
简单学习过后,可以确认的是从蓝牙5.0->蓝牙5.2应该是软件升级,最多就是升级蓝牙硬件芯片的微码,就可以实现蓝牙版本的升级,Intel和Nordic公司至少出这样干的,至于高通、博通是否也这样做的,就不清楚了!

还有一个困惑我好久的问题,为啥蓝牙5.0是2016年发布的标准,到2019年了万能大淘宝连个5.0的USB dongle也很难买到,能够买到的还是Realtek这种边缘的厂家,甚是不能理解,经过一番折腾后,貌似我找到了答案,原因是之前的两个蓝牙芯片大厂,高通、博通,都把蓝牙芯片和Wi-Fi芯片设计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蓝牙5.0基本上是通过Wi-Fi网卡而实现的,芯片本身就在一起,这样一来各路下游厂家就不太可能单独做出一个5.0的Dongle出来,毕竟连芯片都没有。双通的市场还更加关注的是手机移动设备市场,还不是PC等传统电脑或者笔记本市场。直到Intel发布了AX200的解决方案后,各路主板厂家、笔电厂家可能才得到了蓝牙5.0的解决方案,可以海量上货了,而Intel的AX200方案也是Wi-Fi6和蓝牙5.0的整合方案,现在AX200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达到蓝牙5.1了,Intel官网现在也是这样标注的!

也就是说蓝牙USB Dongle依旧荒??

还有一家公司,是蓝牙技术的领导着,Nordic,这家来自挪威的公司参与定制了蓝牙5.x的技术规范,其产品也是最早的蓝牙5.0的实践方案,可能因为销售的价格比较高,所也没有我深圳厂家拿来做dongle,主要还是在物联网领域或者心率传感器之类的设备上用的比较广泛吧,我上图中的那个客制化键盘是用了这家公司的蓝牙低端芯片,很稳定的说,连接速度贼快!!

Nordic将芯片内的蓝牙标准做成了Softdevice,也就说他家芯片目前可以直接通过软件刷写直接升级蓝牙技术规范的版本,目前他们家全部产品好像都是蓝牙5.2的标准了。

该公司的旗舰级别芯片有个开发版,原来蓝牙5.0的USB Dongle已经卖了N年了,只是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而已,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购买来是否可以直接当作USB蓝牙Dongle使用,看很多人评价,还是要刷入固件的,而且固件还有长短距离不同的版本,还有功能不同的版本。

折腾刚刚开始,在路上!欢迎业内人士指点迷津!!

楼主:
蓝牙5.0的传输速度,市场宣传什么提高到24Mbps,还有什么传输距离好几百米,哎!新广告法实施了,这个不要打击一下嘛??

蓝牙5.0的传输速度从之前的1Mbps提高到了2Mbps,传输距离变化不大,还是老样子,我那低功耗蓝牙键盘,基本上隔墙没有信号,空旷家里10米以内,没有啥变化!一般5米就收不到信号!之所以宣传24Mbps,是配合Wi-Fi的部分功能一起使用,叫什么HS传输,但市面上99%的方案都不支持这个,真不知道24Mbps的宣传误导了多少人,虽然高通、博通、Intel都将蓝牙和Wi-Fi6的芯片做在了一起,但有业内人士透露做蓝牙HS成本高,没市场,也是,有Wi-Fi用啥蓝牙,2x2MIMO双天线Wi-Fi6最高都能到2.4Gbps了,100倍。。至于那个5.0新的牛逼的传输距离估计也要用特殊的方法实现长距离远程传输,比如我之前说的那个Nordic有专用的Long Range的专用微码,好像被限制传输速度为125K吧。。

Win10还是比较给力的,著名的拿用户当白鼠的系统,在发布5年后终于稳定了,我认为是微软有史以来最垃圾最不负责任的操作系统。
现在蓝牙支持方面已经改的不错,手机配对后传输文件很方便了,感觉比USB线缆方便很多。

界面友好,稳定,手机传送个小文件,照片啥的,不要太方便!

另外,Win10在蓝牙方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善,那就是音频可以支持APTX编码传输了,终于不用那个很烂的SBC了,这点在微软官方网站有说明,但Win10把它做成了黑界面,不给用户控制和选择,看你Peripheral端设备的支持情况,如果你连接的是真无线耳机,那么只能呵呵了,应该没有机会知道当前用的是啥。。

我前面那个耳机,有个屏幕,可以显示出来当前的连接传输编码是啥,所以已经确认Win10用上了aptx,不支持aptx-LL、aptx-HD、LDAC等。

Win10连接的时候这里显示APTX,打了盘游戏感觉良好!这里图片仅供参考。。

最后,不到15元买了个蓝牙5.0适配器,能折腾出这么多花样,让我学习到了这么多知识,我也是醉了!!

网友:
搬个板凳坐下仔细看

网友:
好像把杰理忘了?6块多5.0的蓝牙版都是杰理5.0的?

楼主:
2楼又更新了一下实战,已经更新完了。

欢迎各路蓝牙高手,指路。。给我们这些小白们入门。

网友A:
win7系统用不了,我买过蓝牙4.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用不了,我买过蓝牙4.0的

我也是WIN7的系统。买了20几个各类蓝牙游戏手柄,为了用上蓝牙,单独买的楼主那种适配器,
2.0的,2.1的,4.0的,4.1的,5.0的都能连接上几种手柄。蓝牙音箱,蓝牙耳机,蓝牙键盘。全都能用。能不能用要看系统,有的系统精简了很多插件就不能用。驱动也要多试几种。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C:
楼主估计年轻,没见过win ME和vista;就用最垃圾的系统来标注win10了。

win10至少在驱动,功耗管理方面秒杀前面的所有系统。

网友D:
楼主你隔着一堵墙用蓝牙键盘是为了什么?

网友E:
好奇,为何5反而比4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为何5反而比4便宜

应该是因为 大螃蟹的芯片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蓝牙5.0的传输速度,市场宣传什么提高到24Mbps,还有什么传输距离好几百米,哎!新广告法实施了,这个不要 ...

接触过几次蓝牙,键盘鼠标,耳机,小音箱。对蓝牙没有好感。不得不用的时候用一下。居然敢买奥瑞科的东西。我是上过大头当的,破牌子。

网友G:
多谢推荐,我也是找过一段时间5.0适配器,总感觉至少杰理会出一款吧,但是没有,找不到就放弃了,偶然看到你的帖子,让我这个Orico黑子又一次在Orico下单了哈哈

顺便问一下你的那台蓝牙设备是什么,是3.5接口的蓝牙接收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WIN7的系统。买了20几个各类蓝牙游戏手柄,为了用上蓝牙,单独买的楼主那种适配器,
2.0的,2.1的, ...

完全同意, 我的也是win7, 用的是蓝牙4.0 。 十来块那些,用来接手机,键盘,耳机,音箱都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年轻,没见过win ME和vista;就用最垃圾的系统来标注win10了。

win10至少在驱动,功耗管理方面秒 ...

哎,要暴露年龄了。。不过还好还算年轻!!

我从6岁开始使用电脑,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接触电脑比较早,那时候还没有上小学1年级,那时候的电脑对我来说,只是乱敲键盘,可以打字然后输出到打印机上面,也只会这个,这是我最初开始接触电脑的情况。。

最早使用的电脑系统是DOS 6.22,然后因为上学的原因,没有赶上使用Win32和Win95,但使用的第一个视窗系统是Win98.

工作后,从事计算机行业,和数据中心运维相关,接触过几乎所有计算机系统,要说没有接触过的可能就是IBM Z的大型计算机了,其他的基本都用过。

从Unix的主力AIX、HP-UX、Solaris,到x86架构的各种Linux如RHEL、SuSE、各种版本Win-Desktop、Win-Server,还有最近10年才开始流行的ESXi云计算虚拟化系统,苹果OSX至少5个版本,然后还有部分嵌入式系统或者游戏机系统,树莓派啊,或者Playstation系统的破解啊等等。。然后我给出的定义,还是Win10是最为垃圾的系统,甚至比当年被大家嘲笑的蓝屏Win98还要垃圾!!

Win10的诞生,也是微软公司更换领导之后最失败的作品,效仿安卓,边开发边修改,3天一个小补丁,1月2个大补丁,要知道你微软提供的是工作级别或者企业级别的商用操作系统,并不是手机半娱乐化的系统,经得起天天折腾吗??Win10的早期版本,天天把用户折腾死,至于你说的什么驱动、功耗管理等等,这些在不稳定的系统、功能不完全不能正常工作的系统上来说,毫无意义!!

WinME是非NT架构系统当中微软最稳定的系统了,应该说当年的情况来说ME还是不错的,我在XP出来以前一直用ME系统,挺好的,虽然也蓝。。至于Vista,是微软将类似DirectX的底层框架首次应用到操作系统层面实现多媒体花哨动画的第一个系统,可以说是彻底的革新和创新,意义重大,很多人说这系统不稳定可能类似现在的Win10,但Vista依然没有向今天的Win10一样,改了5年才弄好,用户也不用天天补丁,甚至有的补丁打了还会出现其他问题,Vista没有这样。。

在我用过的商用系统里面,Win10是最垃圾的,没有之一,现在好了,但用户的时间损失,免费给微软当测试员的损失,由谁来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隔着一堵墙用蓝牙键盘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会用蓝牙键盘操作TV。。

蓝牙多媒体键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过几次蓝牙,键盘鼠标,耳机,小音箱。对蓝牙没有好感。不得不用的时候用一下。居然敢买奥瑞科的东西 ...

不知道你买了什么Orico的东西,让你如此痛恨Orico,难道是塑料壳子碎了??

奥睿科说白了几乎等同于壳子制造商,如果壳子没碎或者金属变形,那么这锅Orico就背不上,应该是芯片公司的锅。。

目前Orico的顶级产品,还是挺多的,我估计你是没有买对,只购买了大众人云亦云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基本都低端追求利润,垃圾是必然的!

我图片这些都是Orico的顶级产品,都很好用!当然价格也都很好!!

1、到目前位置业内唯一一个USB 3.1 10Gb的USB HUB,用VIA芯片。
2、比较成熟的雷电3的NVMe的盒子,让内置硬盘和外置硬盘没区别,做这个厂家不少,但Orico的产品设计感还不错。
3、在技嘉之后,第二个发布USB 3.2Gen2x2的PCIe卡的厂家,直接让高端主板卖点打了折扣。

当然这些都不是奥睿科的技术,它只是卖了塑料壳子,电路板也是上游厂家提供了大部分辅导的!

雷电的性能,还是完美的。。所以你应该是没有购买到好的产品,就算罗技这样的传统厂家,也有很多产品是坑爹的,当然你说的也对Orico大部分产品低端,属于一般或不行的那种。

--------------------------------------------------------------------------------------

至于蓝牙,感觉是21世纪一个巨大的发明啊,咋就没有好感呢,现在蓝牙真无线耳机多方便,蓝牙机械键盘RGB热插拔轴多香。。

蓝牙就是技术门槛比较高,要折腾,所以不怎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推荐,我也是找过一段时间5.0适配器,总感觉至少杰理会出一款吧,但是没有,找不到就放弃了,偶然看到 ...

深圳厂家,很多都是塑料壳子公司,好产品比较少,多是一些外贸商品不错,18-19年开始,我还购买了几个不错的产品,在上面已经贴图了,现在我们面临的制造问题是,芯片产品有,但真真能把芯片新技术落地的厂家,其实深圳也不是很多。

那个是蓝牙接收器,夹领的蓝牙耳机算是,有3.5mm接口,还有2.5mm平衡接口,平衡接口声音不错很好,3.5就性价比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