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得伟791夹头

楼主(2020-08-31):
下午无聊,收拾一下电钻,也是用了好久没有保养,之前灯坏了,安上电池灯常亮,拆开研究半天没找到毛病,索性拔掉了灯线…哪位大神知道怎么修理麻烦赐教…

进入正题:都说得伟791夹头拆解麻烦,确实,没有反扣螺丝,而且超紧,之前试过夹六角扳手生拧,失败。怕损坏变速箱,又不想暴力切割,只能拆开变速箱了,拿出所有齿轮等零件就能看到主轴了,然后你会看到主轴上有两个平面,我是用大号活扳手夹住主轴,台钳夹住活扳手,夹头夹住一根六角扳手,半米钢管套在六角扳手上逆时针拧,剩下的就是使劲,主轴很硬,不会损坏,咔的一声,基本就是松开了,呃,或者是扳手坏了,哈哈,一定要大一点的扳手

拧下夹头之后让人奇怪的是,主轴螺纹和夹头螺纹上都没有螺丝胶…但是缺超紧…

哦对了,我一直以为变速箱和扭力环是铸铝类的金属,结果发现好像是塑料类的…

变速箱里应该是灰色的润滑脂,也不知道型号,挺黏稠的,我都给洗掉了,还不知道应该上那种润滑脂,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回我一下,谢谢了。

还有就是应该换哪种夹头合适,同心度好,卡爪耐用的,也麻烦告知,再次感谢!

写得有点简单,其实也确实不难,拆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罗姆的夹头很不错 捷可勃斯全金属的也挺好

楼主:
补一张清洗之后的波箱零件

网友A:
润滑油不应该清洗掉,原装的是二硫化钼锂基脂的。夹头不用换、换了还一样,就是一把手钻、干活方便用的,什么同心度的说法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不应该清洗掉,原装的是二硫化钼锂基脂的。夹头不用换、换了还一样,就是一把手钻、干活方便用的,什 ...

刚拆开时候看起来黑黑的,我以为不行了呢,后来发现有的是灰色的,但是已经丢到盆里了,没办法就全洗了,换夹头不是因为同心度,我原配那个同心度还是挺好的,只是总打眼套扣,夹爪已经夹不紧了,这才研究拆掉换一个夹爪硬度高的

网友(2021-04-10):
我是自己切掉的  然后套了个罗姆带合金打算试试看   结果又拆不下来了  现在感觉罗姆合金夹头也完全够了没必要换

网友:
夹头轴承没坏建议不要乱拆,拆过就有缝隙,保养变速箱换了新油脂即可。

网友(2025-03-17):
大师你后来怎么把波箱安装起来的~

网友:
拆的过程要拍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网上有直接拆的,装一个内六角扳手  靠正反转拆卸夹头,拆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误伤,我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