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主控芯片怎么也焊不好,愁人呀

楼主(2020-08-31):
看下图大佬们,弄一下午主控也焊不好,不识别,我是用风枪300度吹的,请教老司机这种情况怎么焊才能焊好,求手法或方法,

楼主:
主控型号sk6221.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觉得很难弄这种 ,其实把它想成简装版本的BGA就行,能不用钢网就可以焊接  。方法嘛也不难, 胆大心细 ,补好焊盘一定要饱满  ,然后上助焊膏,芯片对正放上去直接吹,用镊子轻轻拨动能归位就OK了

网友A:
掌握好温度,用流动好的焊锡,BGA专用焊油,多练几次。

网友:
中间那坨锡想办法搞掉如何边上焊盘沾一点锡,放正吹上去,然后用烙铁补上四周的锡,或者放主控前焊盘上就留有足够的锡

网友B:
中间的接地锡不要上太多,多余的用锡线除掉。对好位吹上去压一压,让它自动归位,然后四边用烙铁补焊,焊点要饱满,温度要够。

网友C:
中间那一坨粑粑看着就想笑

网友:
焊盘上抹上锡膏,对齐脚位放上芯片后用风枪吹。用托焊的方式也可以焊接,不过底部就无法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掌握好温度,用流动好的焊锡,BGA专用焊油,多练几次。

我的是普通的有铅低温焊丝,油也是普通的,不太懂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接地锡不要上太多,多余的用锡线除掉。对好位吹上去压一压,让它自动归位,然后四边用烙铁补焊,焊点 ...

明天用吸带,吸掉中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一坨粑粑看着就想笑

中间可能是有点多了

网友:
有焊台的话用刀头拖焊

网友:
熟人生巧,苦练基本功。

网友D:
QFN底下那一坨是真的难焊,PCB吹鼓包了都焊不上去。只焊过一次,死亡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QFN底下那一坨是真的难焊,PCB吹鼓包了都焊不上去。只焊过一次,死亡一次 ...

你少了一个预热台。不过他这个小板不用。

网友:
手工焊还焊中间。。怪不得焊不好

网友:
中间焊锡太多了  很薄一层就行了  ,四周风枪吹一下定好位置  ,烙铁补焊一下    记得 尽量不要长时间焊   焊一会凉一下 不要长时间怼  ,熟了还是挺好焊的。

网友:
底部中间有散热,要先把PCB吹热得差不多再放芯片应该会容易一些,焊锡要尽量少。边上的引脚可以用烙铁补焊。

网友:
中间那坨用吸锡带清理,涂抹焊锡膏就行,四周就好办了~

网友:
涂上焊油,风枪300度吹,会自动归位,用镊子压着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