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扫地机电池怎么换掉坏的电芯

楼主(2020-08-31):
科沃斯扫地机电池挂了,扫一下就提示充电。拆下来是这样的,电芯貌似是4/5a镍氢电池,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判断出那个坏的电芯,并换掉它。

楼主:
十节4/5A电池

楼主:
或者直接换个锂电池芯可操作吗?

网友:
整组全换,电池是消耗品。

网友A:
不可能吧  镍氢?我拆出来是sanyo的锂电池

网友:
镍氢和锂电池分不清未必吧?!

网友:
充电,拆开,找个负载和万用表并联,测电池电压,并做电压记录,电压最低的和最高的比较,把最低的认为不好的几个电池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  镍氢?我拆出来是sanyo的锂电池

早期的是镍氢的。

网友:
我拆过一组同样的坏电池,是镍氢组的。网上买代用的吧,一百多。

网友:
有电芯可以,现买电芯性价比较低~

网友:
直接换动力三元里吧,改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标准的SC规格不是4/5a吧。

网友(2021-02-04):
换成小电瓶12v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2-11-30):
一共10节电池串联,插头是4芯的还没理解怎样充电

网友:
如果改锂电的话,充电电路也要改,还不如换个电池包完事!或自己买电池重组一个……

网友:
完全拆开才能测量每个电池。

网友:
建议更换整组电池

网友:
建议换扫地机,这种傻瓜扫地机,扫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