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咸鱼买的MSATA翻车,大佬帮看看能修复吗

楼主(2020-08-31):
FORESEE 32G的,主控是SM2244LT ,症状是bios有时可以识别有时识别不了,PE识别不了,进ssd自带的系统在XP滚动条滚一次的时候自动重启。
本人ssd小白,这种问题是不是量产可以修复?如果可以,如果进入量产模式,我看板子上有4个跳线。

网友A:
你要上图,这样群里的大佬才能帮你看看。

网友:
咸鱼现在难搞了

网友:
识别有问题,加焊油补焊下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图,这样群里的大佬才能帮你看看。

嗯,稍后上图,昨天新帖还要审核

楼主:
有几个跳线,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几个跳线,不知道怎么搞

反面没有元件,只有走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几个跳线,不知道怎么搞

这4个jumper,分别对应SM2244LT的 P10/P11/P12/P13这几个端口,这玩意没找到什么靠谱的datasheet,看样子是GPIO,是不是可以穷举16种组合。。

网友B:
有工具短接jp1那两洞直接开卡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工具短接jp1那两洞直接开卡应该没问题吧

今天准备试试,不行就穷举

网友:
32G 不值钱,算了吧

网友(2022-07-10):
太小众了吗,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