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恒压模块电压显示不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0-09-01):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模块,给一块大功率led灯板供电led是6串30并
单颗0.5w,总功率90w
预计电压19v,电流5a,达到90w
为了方便观察,给输出加了个小表头,就那种9.9包邮的电压电流表

有意思的来了,安装好以后,电压最高只能上到18v,电流最大5.8a左右
即便把空载电压调到20,一接上灯就是18v

我怀疑表头显示不准,又在电路里串了个万用表测电流,结果发现只要吧万用表串进去,电压就恢复到19.x伏了,表去掉就掉到18v
这是啥意思....

总之:
1、空载电压20,带载就掉到18,而且再调不上去
2、串一个万用表在电路里,电压就能上到19v多....3、并联万用表测电压,则无任何影响

所以,到底是表头问题,还是这个模块不行?大家帮我分析下?
这模块标称最大12a输出,按理说我现在使用的还不到模块标称的一半功率,再烂也顶得住啊

网友:
一点问题也没有。灯电压就是18V,还是稳压的,像个稳压管。串个电流表就像串个小电阻,多的那1V就在电流表上。这个时候你可以分别测量灯电压和电流表上的电压,看看是否是电压之和。

网友:
差的电流表取样电阻大,你电流5.8A这么大,压降2V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是高频干扰,这模块的输出滤波电容的高频特性可能不太好,串万用表时相当于串个小电感了,试试并联个无极性小电容再串个电感……

网友:
这模块有恒流功能,如果你把恒流调得更,估计15V还不到。你现在需要的是把电压调到19V,再把电流调大。如果达不到19V,说明电流还不够大。

网友:
正常现象,我感觉一句话解释不清楚。需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这个恒压模块供电,led会有频闪吗?

网友A:
接上灯时是处于恒流状态吧?电流那么大,把万用表串进去时万用表本身的取样电阻表笔内阻和接触电阻等把电压抬高了

网友:
LED灯珠相当于稳压管,6串,每个3V,正好18V,这个是不随输出电流变化的。只要是恒流电路,就是这个数。

网友:
这种模块是优先恒流的吧,电流到一定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B:
正常的,LED灯要工作在恒流模式。不过总功率已超过90W,对灯的寿命不利,要灯的寿命长,还要调小电流,电压就会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灯时是处于恒流状态吧?电流那么大,把万用表串进去时万用表本身的取样电阻表笔内阻和接触电阻等把电压 ...

前面老师讲的有点感觉了,加上这句我一下听懂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6串,这家伙就只能18v吗?
led是首尔的新版5630,带齐纳管的。标称电压是2.5-3.5,所以3v是正常的对吗,不能再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LED灯要工作在恒流模式。不过总功率已超过90W,对灯的寿命不利,要灯的寿命长,还要调小电流,电压 ...

这个我拿来拍照用,所以每次用五六个小时,一个月开不了三四次
而且加了一个大散热,用5.5A电流试机一小时,把温度计塞在散热片缝隙里,用铝箔塞紧,测得温度73度。
实际用一般开到4.8的电流

网友:
DC-DC板子如果带恒流功能的话,应该是输出电流较大碰到恒流墙(CC状态),输出电压被拉下来了
串联万用表时,万用表和导线电阻产生压降,电流减小退出CC状态,进入CV恒压模式,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老师讲的有点感觉了,加上这句我一下听懂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6串,这家伙就只能18v吗?

3V左右实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