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瞬间破解Excel工作表密码和保护工作簿密码,不管密码有多复杂

楼主(2020-09-01):
软件地址:
http://www.excelbbx.net/download.htm

具体操作步骤请看动画演示: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收费?免费?还是?

网友:
看上去不错,可以试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上去不错,抽空测试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理其实很简单:
EXCEL文件实际上是一个ZIP压缩包,把后缀名由XLS改成ZIP,就可以直接解压成一个文件夹,里面一个workbook.xml,删除加密字段就破解了。

网友:
文件加密的没法破解吧?

网友A:
东西是好,就是用不了呀,破解密码用了十分钟还在显示正在破解

网友:
这个软件是收费版的吧?免费的情况下能使用哪些功能?

网友:
看上不去不错,抽空测试下,不知道效果如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过了十几分钟了,还在显示破解中,ASUS的FX95本本应该不算太差吧

网友:
OFFICE 2007以上版本增强了加密机制,破解困难多了
只要能打开的表,直接另存97-2003的格式,然后把加密字串去了就行
打不开的表,有OFFCIE KEY这个工具也能处理

网友:
介绍太少了,Excel打开密码能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好,就是用不了呀,破解密码用了十分钟还在显示正在破解

用错了吧,E灵15,解工作表密码和工作簿密码只需要一秒钟。
https://www.lanzoux.com/il5sBg82r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