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28G固态,NADA写入量500T!!!!!!,这个建兴msata还有救么

楼主(2020-09-01):
装不了系统,无法写入,格式化卡死

网友:
重新开卡就行~

楼主:
这个写入量重新开卡还能救回来么

网友A:
我就想问问,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之前的用了一万多小时,也才10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问,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之前的用了一万多小时,也才10pe

应该是经常下载岛国杂技导致的

网友:
唯读保护了,可能坏块过多或是主控的写保护。
写入量:488484/128=3816次PE,这颗粒寿命都快到了,量产出来还能用吗?漏电一定很大。

网友:
软件读取SMART参数把参数意义搞错了吧,不然主机写入量跟闪存写入量差那么多?要是这参数都出来都是正确的,那固件一定是三哥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经常下载岛国杂技导致的

我的个妈呀,快50万G的容量,那是多少部呀,就算是全部都是4K的,不停的快进观看,也需要好多年才能看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个妈呀,快50万G的容量,那是多少部呀,就算是全部都是4K的,不停的快进观看,也需要好多年才能看完 ...

说不定楼主把盘共享给全村大叔大爷大家一起参考“操”作的。

网友:
看上去里面的数据比盘重要,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写入放大真可怕

网友:
这么耐造确实少见,那些号称企业级100T左右就趴了的不在少数。不过这通电也没多少,就真如楼上的所说共享资源的状况

网友D:
这个锅写入放大不能背,都是DevSleep惹的祸

网友:
应该是参数读取错误吧,不然这写放大不科学。

网友:
你们没看清楚吗,写入总数是13471G,那个488484是放大倍数。36倍的放大。

网友:
以前不太懂这个,一般内存小于6G 放大可能是2-20倍,还有特殊环境,例如网吧收费机,用万象就可能每台下发200G广告,写入收费机SS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锅写入放大不能背,都是DevSleep惹的祸

我遇到过90倍写入放大的535,2246的devsleep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90倍写入放大的535,2246的devsleep也会有这个问题?

其他主控没注意,SMI主控的DevSleep都这样。

网友:
看它的AD项(代表PE数),换算成10迈位才160,可能是CDI误判。

网友:
把贴纸换成2020年产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