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开关

楼主(2020-09-01):
应该是蜡疗一类的开关,有高低温。
打开看看,是三角孔的螺丝。
低温就是一个半波整流。

0.75A的保险管

网友:
这就是个电热毯上的调温开关而已。不是什么其它的开关

网友:
跟电热毯上的高低温选择开关类似。我曾拣了一个用于老式的电烙铁上。

网友:
半波整流调温,外加一个0.75a的保险,电路主要是指示灯

网友:
电热毯就不建议使用了

网友:
电热毯上的两档开关,可以接在220伏外热电烙铁。

网友:
电热毯的吧

网友:
这个开关用上了PCB,比普通的电褥子开关要好一些。

楼主:
一个蜡疗上的

网友A:
这种定制开关,专物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制开关,专物专用。。。

准备做他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