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1速和24速价格差了那么多?不就是多了一片飞轮嘛

楼主(2020-09-01):
如题

网友:
坐等大神释疑

网友:
光加飞轮?换挡机构不用动?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1.5发动机带T和不带T一样。不就多个涡轮增压嘛。但是其实不是,还有配套的附属件。

网友A:
在城市里骑车,好多飞轮骑到车子报废都用不上,比如最大的哪三片,简直就是凑数的,白瞎了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城市里骑车,好多飞轮骑到车子报废都用不上,比如最大的哪三片,简直就是凑数的,白瞎了这么多钱!:sweat ...

你说的对,非常的对,我的那几个大盘都还新新的

网友B:
踩踏板有时会滑一格,是不是这个坏了,用的就是这种旋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踩踏板有时会滑一格,是不是这个坏了,用的就是这种旋飞

这种叫跳链,就是链条、齿轮磨损严重,需要更换,车行有专门测量链条磨损度的卡尺,我的车就是这样,换了就好,不过要换就得前后齿轮,链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叫跳链,就是链条、齿轮磨损严重,需要更换,车行有专门测量链条磨损度的卡尺,我的车就是这样,换了 ...

谢谢大婶解答
偶还以为是飞轮里面的棘轮磨损了呢

网友:
全部变速结构都要相应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城市里骑车,好多飞轮骑到车子报废都用不上,比如最大的哪三片,简直就是凑数的,白瞎了这么多钱!:sweat ...

城市里通勤,单后变速就足够了。6,7,8速既便宜又不易出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叫跳链,就是链条、齿轮磨损严重,需要更换,车行有专门测量链条磨损度的卡尺,我的车就是这样,换了 ...

一般后拨不用换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后拨不用换的吧?

那个叫你换后拨,换后面宝塔飞

网友:
城市里面,尤其是平原城市,单速调好传动比,能满足90%的用处。我的公路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同一档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叫你换后拨,换后面宝塔飞

问下,10X链条,马家洗马路70左右,KMC需要100+。

洗马路质量不行?还是假货?

网友:
因为21速飞轮是7片,24速飞轮是8片,而绝大部分7速是旋转飞轮,8速是卡式飞轮,相对来说卡式飞轮精度要高不少,塔基结构、链条型号都不通用。相当于一次大的平台升级,所以价格差得较多。

网友(2021-03-24):
6,7速的链条飞轮后拨是一个规格,8,9档的链条飞轮都要薄一点是另一个规格价格会高一个档次。
当然10,11速各厂家规格都不太一样,要注意厂牌,当然飞轮、链条、后拨什么的价格就更贵了。

网友:
       旋飞泄力,越骑越泄力,换个花鼓几十块,骑行感受提升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10X链条,马家洗马路70左右,KMC需要100+。

洗马路质量不行?还是假货? ...

KMC 也有许多不同款的呀 通勤的就便宜一些

网友:
在网上搜 所有的配置你做个对比,包括图片和参数,买过21速、24速、27速,不是一个档次。不用找品牌,搜个杂牌的比较就可以,
1.   21速简单骑可以,外观不细看、远看没毛病,车架碳钢重,指拔、中轴、飞轮等等都低配、简配,在路上骑想和别人赛个速度,累一身汗还没追上,由于旋飞左右有间隙,机械碟刹就蹭盘吱~吱的响,
2.   24速骑着就轻快些,但为求低价销售,飞轮也有是旋飞的,配置稍好点;
3.   27速更好点,一般油碟。品牌的价格更高,反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