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样用电话上的听筒做电脑上的话筒?

楼主(2020-09-01):
怎样用电话上的听筒做电脑上的话筒?
(用电话上的听筒做电脑上的话筒,效果会很差吗?)

网友:
MIC头拆下来焊个3.5mm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类驻极体话筒头几毛钱一个

网友:
电话的是高阻的,电脑不能用吧

网友B:
买个动圈麦克风的600欧头子也没几个钱,为什么非要用听筒做?

阻抗变换才是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驻极体话筒头几毛钱一个

电话上的听筒!不是驻极体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动圈麦克风的600欧头子也没几个钱,为什么非要用听筒做?

阻抗变换才是大头。 ...

电话上的听筒我有好多呀

网友C:
电话机上的听筒阻抗是300欧姆,做电脑话筒灵敏度太低需要加放大才行,如果是做电脑听筒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话上的听筒!不是驻极体话筒

听筒与受话器不是一种东西。另外,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必要发几个贴询问吗?自己动手试试,更能深刻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机上的听筒阻抗是300欧姆,做电脑话筒灵敏度太低需要加放大才行,如果是做电脑听筒直接用就可以了。 ...

做电脑听筒?那么小的声音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迅飞!PC版。

没错我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想找好一点的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筒与受话器不是一种东西。另外,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必要发几个贴询问吗?自己动手试试,更能深刻体会。 ...

“  这个我本来已经知道的呀 ”。谢谢你上一次告诉我的咪头信息。但是因为价格有点高,暂时舍不得买。

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会议室麦克风里面的电容咪头比电话听筒里的电容咪头,能好一些吗?好多少?它们的价格成本差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想找好一点的麦克风!

用摄像头的麦克风,比较好用。
我用的是罗技的摄像头。
迅飞PC版,设定快捷键,按下,说话,松开,自动转成文字,方便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筒与受话器不是一种东西。另外,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必要发几个贴询问吗?自己动手试试,更能深刻体会。 ...

论坛以前那个十万个为什么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