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磁控管 两脚直接导通 比较少见的问题

楼主(2020-09-01):
老司机门  问个微波炉磁控管的问题
微波炉不加热,照明电路,高压电容二极管保险丝等都是好的。
磁控管 两个引脚直接导通,测试为0欧姆,数字万用表测试直接蜂鸣响起。

某宝购买新的翻新管,未装机测试  外壳不漏点,两脚0.6欧姆,都是正常的,

装机上电“啪” 一下,完了再测试,磁控管两引脚又变成导通了。     两脚之间  现在是直接导通了,      对外壳没有短路,阻值无穷大

磁控管两脚导通是否是烧坏了,没有修复价值了。还有有没有机会修复。

什么原因导致新的管子又坏,是否云母片烂的原因。

网友A:
磁控管两脚是灯丝,阻值很低是对的;不通才是灯丝开路。

同时这两脚也是阴极;所以这两个脚不能跟外壳短路,这两个脚座子里有穿心电容,同时击穿的话,真有可能使两脚电阻更低。

换新的不也不热,可以先去掉石英纸,电容和二极管最好用代换法检测,工具检测很难判定。

网友:
测一下两个脚对外壳有没有短路,如果都对外壳短路,就是楼上所说的两个电容同时击穿了

楼主:
灯丝 就是两个引脚  对外壳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两脚是灯丝,阻值很低是对的;不通才是灯丝开路。

同时这两脚也是阴极;所以这两个脚不能跟外壳短路 ...

谢谢熊猫老师  ,两脚之间  现在是直接导通了,      对外壳没有短路,阻值无穷大

网友:
图片都挂了,可惜了

网友:
弄个低压灯泡替代磁控管接上试机看看灯泡亮不亮?

网友:
没图发在拆机版块是不道德的

网友:
不发图就炸机

楼主:
图来了   辛苦大家在分析下

楼主:
再上一下

网友:
查资料检测变压器高压输出是否正常,云母片脏会烧磁控管,二手的磁控管便宜,20包邮

网友:
建议找一下微波炉的资料学习一次就会修

网友:
楼主用万用表的10K档测量磁控管的灯丝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两脚是灯丝,阻值很低是对的;不通才是灯丝开路。

同时这两脚也是阴极;所以这两个脚不能跟外壳短路 ...

您非常专业,特别是维修思路非常清晰,我很好奇,您每天是不是在线时间非常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非常专业,特别是维修思路非常清晰,我很好奇,您每天是不是在线时间非常长 ...

其实也不用什么在线。

上班整天用电脑,网页打开放着即可,闲暇就刷新一下,看一下,恢复一下前后也就分把钟的事。

用电脑这些小事不用专门当回事,开个几十个窗口也没事;不像手机只能单线程的玩。

网友:
二脚通是正常,主要是二脚不能对地(外壳)短路,短路了一般换插头就好,就是插头击穿,
上次不懂丢掉一个原装三星,用了二十多年

网友:
断开后面电路再测,大部分是插座打火短路,换。

楼主:
谢谢各位   搞定了  两脚通也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我查的参数应该是0.6Ω       0欧姆有点奇怪

网友(2021-01-1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搞定了  两脚通也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我查的参数应该是0.6Ω       0欧姆有点奇怪 ...

兄弟,你的微波炉是怎么修好的,我的和你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