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就是大家所说那个铁憨憨

楼主(2020-09-01):
咸鱼想买个颗粒用一用,平时买的也不多,本着大不了退货原则,就买入了上次被人提醒的坏固态,
不得不说,技术宅小唐真是高手,行业内的人员,一大圈人都没有发现,他一眼就发现了,确实厉害。
到手后发现两个颗粒都是坏颗粒,这个以后说,没什么
能不能请大家说一下,有什么购买经验吗,因为有的时候就算是正常价格购买也会有坏的隐藏问题,导致退货困难

有的人去老范那儿买,都没有问题,就是老范那儿如果需要大容量的还是需要时间定制的,其他倒是没有什么

网友:
买我的颗粒,保没事

不过我懒得卖,因为不靠这个挣钱。哈哈哈哈

网友:
呃,我这种小白看到后的第一感觉就不好,老鸟怎么就入坑了呢,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古人诚不欺我~~~~

自我检讨一下,如果我没发这个贴,LZ是不是就不会入坑了啊~~~~

网友:
两颗粒不同编号,而主要问题是,板子是二次拆焊的,不是原装焊点,早被操烂了

网友:
闲鱼捡漏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所以买到坏颗粒的盘也不是啥稀罕事儿(而且这个盘商家标明了是坏盘,所以颗粒全坏,好像你也无法反驳)

至于经验吗,多踩踩坑就知道哪家的好货多,哪家的坑货多了。

网友A:
老子唯一一次上当就是卖家特意不开闪光灯拍的黑不溜秋照片给我看,根本看不起情况,拿到一看颗粒裂了一颗、内存焊盘也掉了两个。跟他提还死不承认,fk它嬢的!
所以,图片有意搞得模糊不清的、细节遮掩的,无论价格多么诱惑,让它死去吧
另外货物介绍页面有意不描述情况,留言都删,什么都要私聊的,这类卖家要么人格极差,要么挖大坑,也不要碰。
专业卖坏固态的,不碰。专业修电脑的,也不碰。
最好只收个人换出来的盘。我也是咸鱼卖家,我绝不要求客人私聊,描述都清清楚楚,也从不删人家留言,更离奇的是也从没有人在我的宝贝发不好的留言。总是招来不好留言的恐怕卖家本身也有问题。

网友:
个人卖家也不可靠,我就是个人卖家,我在咸鱼上淘的坏固态,到手发现彻底翻车,难道我砸手里?我还是亏本继续卖掉。

网友B:
老范都没下手,做得多了 就知道什么货色了,而且88NV1120的IMFT板子一定是带个8脚SPI的,这个明显没有,明显错误很多啊不单单是空焊点 颗粒批次,
真要是会玩的,你看都看不出被搞过,用高温锡球,焊好颗粒以后摆0.35的锡球到空点上,也就几十个一下就摆完了,温度330一吹,
然后一个超声波+洗板水也就百来块钱,焊好颗粒 再超声一洗,什么焊油痕迹统统洗干净,
你拿到手 你拆完你都不知道是被搞过的,原厂高温锡,颗粒底下干干净净一点焊油都没有,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范都没下手,做得多了 就知道什么货色了,而且88NV1120的IMFT板子一定是带个8脚SPI的,这个明显没有,明 ...

这造假都下成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范都没下手,做得多了 就知道什么货色了,而且88NV1120的IMFT板子一定是带个8脚SPI的,这个明显没有,明 ...

处理颗粒残球时,吸焊带的划痕怎么处理?我虽然很小心的用吸焊带了,处理过的颗粒依然有划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处理颗粒残球时,吸焊带的划痕怎么处理?我虽然很小心的用吸焊带了,处理过的颗粒依然有划痕。 ...

你还用吸锡带啊?我都是抹上焊油,直接用大刀头刮,虽然不像用吸锡带拖的那么干净,但也基本能拖平,至少不耽误上测试架,不耽误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用吸锡带啊?我都是抹上焊油,直接用大刀头刮,虽然不像用吸锡带拖的那么干净,但也基本能拖平,至少 ...

我在对付球比较多的颗粒 316之类的 会先用刀头刮一下,因为焊锡多,直接吸焊带比较费。
还有,我植球是撒锡珠,所以需要刮平整些,估计刷锡膏的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子唯一一次上当就是卖家特意不开闪光灯拍的黑不溜秋照片给我看,根本看不起情况,拿到一看颗粒裂了一颗、 ...

暗图调色阶,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造假都下成本了。。。。。。。

这都不叫成本,你没看他卖160么,后焊工熟手 分分钟 一天几十上百个不是问题,一桶洗板水35能洗几百片板子,锡球15元20万粒,这都不叫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颗粒残球时,吸焊带的划痕怎么处理?我虽然很小心的用吸焊带了,处理过的颗粒依然有划痕。 ...

你用的吸锡带不好,或者用力了,
用烙铁头轻轻过一遍就,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购买经验就是  不要在闲鱼收

去废品站或者本地的电脑门面店,拿包软中华见面就给,保准一堆堆还便宜

剩下就是你懂得了

网友:
现在咸鱼上挂着的坏固态,企业盘基本都是没有固件的,或者当传家宝卖的。消费级盘很多多少坑,颗粒全坏或者后贴造假的。我发现有一批人在咸鱼上盯着,一旦有价格好的企业级盘,外观看没问题的,基本不出10分钟就有人抢完了。所以小白还是去买测试好的颗粒比较好。我之前也在咸鱼收购,不过现在抢不到了。就找了一家专门卖颗粒的长期定点拿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经验就是  不要在闲鱼收

去废品站或者本地的电脑门面店,拿包软中华见面就给,保准一堆堆还便宜

我去膜拜了还这么玩,的确好多电脑门店没上过咸鱼什么的大多直接丢回给人家不回收的。以前去修电脑人家都是换新旧的问下你要不要就丢垃圾桶的,要是主板内存条都不问你直接扣下来大部分人会修内存条有专门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子唯一一次上当就是卖家特意不开闪光灯拍的黑不溜秋照片给我看,根本看不起情况,拿到一看颗粒裂了一颗、 ...

是的呢,其实就怕那些专业的人员,用小号出售,那真的是怕极了。
好在X鱼上还有最后的评审极致,真的是不错,小法庭会被那些专业卖家刷屏,根本看不到你的举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范都没下手,做得多了 就知道什么货色了,而且88NV1120的IMFT板子一定是带个8脚SPI的,这个明显没有,明 ...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有的工厂修复过的和全新的基本差不多,学习了!不过最后X鱼赔了我90元,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现在真是怕了那些专业诈P卖家,小法庭不停的刷屏,等到最后都看不到自己的举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