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13年速腾自己更换刹车灯作业

楼主(2020-09-01):
LP的速腾是13年的款式的。上几天右后侧的刹车灯不亮了,必须赶紧修好才行。从网上买了几个P21W5的欧司朗的高低脚的。今天拿着一字刀自己就更换了。前后花了5分钟。如果去4S店要价25,普通小店也要20元。功夫值钱啊。

今天自己更换。其实这是第一次更换这个。把卡子去掉3个。揭开内衬。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灯座屁股了。把白色的塑料杆给拧下来就行了。轻轻一推,竟然掉出来了。我以为很紧呢。大失所望啊。

差点把灯摔了。

网友:
垃圾隔音棉

网友A:
18款速腾车主帮顶。

楼主:
可不是嘛。唉。速腾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款速腾车主帮顶。

18款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8款的不错啊。

简配的挺厉害了。不过1.6 6at的换挡逻辑啥的优化的挺好的了。顿挫感很轻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是嘛。唉。速腾也是这样的。

就是天王老子也是用的这个,汽车其实挺暴利的从出厂就控制了价格说以价格很高。

网友B:
大众集团把灯搞得这样复杂。我那台花冠连灯都不用动,直接在后箱里面一拧就可以拆下灯头,换个灯泡又反向拧一下又装回去,而且密封件拆装多次就很容易漏水,一般这种情况设计的都会把密封部分固定不拆装,再在没有漏水处开口更换。

网友:
都更换了,怎么不买恒流LED的刹车灯更换,理论寿命会更长的,不过应该需要一对换

网友:
别人看没看到 我反正看到黑心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集团把灯搞得这样复杂。我那台花冠连灯都不用动,直接在后箱里面一拧就可以拆下灯头,换个灯泡又 ...

是的  的确拆了容易灯里面有水气,严重的时候可以养鱼

网友:
只要动手,就有钱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