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副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0-09-01):
不说话,看图片,制作一副万用表笔。特点是表针、表线可方便更换。

网友:
哇塞,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A:
不错就是铜管太重了,之前我也用铜管做过实在受不了这重量后来换成碳纤维管了

网友B:
细线加钢针,这,,,铜管意义何在?

网友:
尖头可怕,上安全套。测220Ⅴ你是不是提心了?
头重脚轻严重了。
改造为点焊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细线加钢针,这,,,铜管意义何在?

他这个铜管外面缠的电胶布当笔身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铜管外面缠的电胶布当笔身用的

意思应该是阻值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铜管太重了,之前我也用铜管做过实在受不了这重量后来换成碳纤维管了 ...

焊接的不错,可以考虑用鱼竿碳素钢那种,截取2段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再套上这种铜件  重量可能会比骄合适

网友:
1,用液压钳压铜管,比焊锡好
2,用BNC等插座里面的镀金铜针,更好

网友:
这想法真不错

网友:
很有想法,不过笔杆可以用旧的表笔改造一下。

网友D:
根本不符合安全标准,尤其是测量220V高等级电压的,万用表表棒为什么使用绝缘塑料杆,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
楼主这个38元的手钻,是12V的吧?能钻砖墙、木板、瓷砖之类不?如果可以,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本不符合安全标准,尤其是测量220V高等级电压的,万用表表棒为什么使用绝缘塑料杆,就是为了安全。 ...

说的对,导体就在手心里捏着

网友:
不要钢针,直接焊上直径1.5或2毫米铜丝长15-20毫米!这样电阻很小!
导线的线径要大点!(降低电阻)

网友:
用废的圆珠笔芯作测电笔是最好不过的撒。导线可从笔芯焊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线加钢针,这,,,铜管意义何在?

就是,这有点儿像家用水龙头上接消防栓

网友:
做936洛铁头应该很好

网友:
自制过几个表笔,杆子好弄,就是笔头不知道什么材料好。探针不错但是有弹簧伸缩有点奇怪。2-3mm黄铜棒打磨尖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看谁不顺眼还能扎两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