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给索尼f828相机电池更换电芯

楼主(2020-09-01):
给索尼f828相机电池换电芯,上—个帖子说索尼f828相机电池漏液了,拆开后电芯是报废了,本来相机就闲置未用了再买新电池就沒必要了,估计保护板是好的,手头正好有二节18500电芯,想组装起来凑和用用,于是就就有了本帖

END

网友:
太久没留意索尼小型相机了,感谢老大分享了

网友A:
幸好保护板没有锁电芯程序,有些换电池需要辅助电池临时焊接,避免断电后锁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好保护板没有锁电芯程序,有些换电池需要辅助电池临时焊接,避免断电后锁电芯。 ...

这种山寨保护板应该只破解了,不会劳神费力的去上锁的,他们永远只是用最低的成本去追求最大的利润

网友B:
我有一个原装的fm50,不认电池,电量没问题,相机屏幕显示if电池错误,不能进行任何错作,现在只能用山寨电池。

网友:
18650芯真方便

网友(2020-10-19):
这相机当年可是高级货。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池应该是非原装的吧,我换过一个F717的电芯,有电压输出,装上也可以开机,过几秒后就有英文出来提示,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C(2022-03-20):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原装的fm50,不认电池,电量没问题,相机屏幕显示if电池错误,不能进行任何错作,现在只能用山寨电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现在只能用副厂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现在只能用副厂电池了。

猜测有可能是内部有计数器,到一定次数就主动淘汰。

网友(2022-05-11):
换电芯不能断电的,板上有个断电保护器,传说是向相机送信息的文件,断电就消失。

网友:
正品兼容电池还是可以用的,比如品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