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MLC 如何设置量产模拟成SLC呢

楼主(2020-09-01):
is903 MLC 如何设置量产模拟成SLC呢?
买了个 is903 128GB的MLC 单颗粒,速度写入90 读取220

网友:
如果ce部分损坏或连锡,有可能被识别为其他型号的颗粒,slc也有可能,但速度不会提升,想提升速度就ddr+cache,扫描时降低ecc数值,选择不扫描原厂坏块

网友:
还没见到有这个功能

网友:
903不支持模拟SLC

模拟SLC需要制程支持,比如8H2H就是9E2H的模拟SLC版

还需要主控支持,比如58XT+IMFT颗粒  默认全盘手冲模式 哦不 是pSLC模式

MLC>pSLC,可用一半容量、TLC>pSLC,可用1/3容量

网友:
没听说903能把MLC量产成SLC。
903配MLC写入速度完全看颗粒,不同颗粒不同速度。90M的写入速度也算正常,不要瞎折腾了。

当然配特定的MLC,速度会更好。

网友(2020-11-07):
不知出啥问题,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