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飞利浦荧光灯镇流器

楼主(2020-09-01):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灯,镇流器就是一个变压器,全铁机身很重。

网友A:
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都淘汰了,这种启辉器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都淘汰了,这种启辉器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我家客厅主照明还是这种,质量好的一根灯管和镇流器用个十几年没事,我家那个灯管基本上至少三年才换一个,十几年了我楞没记住我换过几次灯管

网友:
这绝对是古董,不要拆,藏起来!

网友:
这东西看起来挺古老,实际用起来感觉不爱坏,憋火倒是易损件。

网友B:
哈哈,你是年轻人!00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是年轻人!00后吧?

我只是没有拆过,以前不爱拆东西。这两年才开始喜欢拆东西。

网友:
电感式镇流器,优点是预热启动对灯管好,电路简单电路简单故障率低(一个电感镇流器维护的好,用20年问题不大)。缺点是成本高,发热大,功率因数低(可用电容补偿)。现已被LED灯挤出主流市场

网友:
当年宿舍四年这种灯,竟然没坏过。。。

这种唯一就是有闪烁,后面才是电子镇流器。。。不过也几乎淘汰了。。。其实三基色灯管对眼睛挺好的。。。

网友:
电压偏低时,会一直闪闪闪,不能正常照明!

网友:
感觉同瓦数电感镇流器的灯不如电子镇流器的亮

网友:
灯光闪烁50*2=100Hz, 和效率是硬伤

网友:
电感镇流器寿命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