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ETA3000三串主动均衡板的吗?

楼主(2020-09-01):
1-2串这样

1-4串这样

1-3串应该是这样的吧?有没有坛友已打板应用的?

网友A:
这东西不好用 看我发过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用 看我发过的帖

看了,你是怎么应用的?具体怎样不好用?

网友:
这样的应该可以吧。打板了就没有贴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是怎么应用的?具体怎样不好用?

可能我电池不好吧,两串能正常使用。三串以上就不能平衡工作了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压差累加,如果从第一串起每一串差10mv,20串就是0.2v
我做了个18串的在用,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打板做了个13串的,焊接了三串用,看不出来好或不好,因为电芯太一致了

网友(2020-10-27):
这公司当年充电宝芯片就完成度不是很好。。。建议要充分测试。。。

网友(2021-02-18):
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这么迷恋均衡??
是买的电池不好?还是纯粹心里作用?还是技术探讨?现在的保护板不是都带微均衡功能吗?
既然玩电池组,肯定要买一致性好的,一般只要是合格的电池基本都不会有电压不平衡问题,就算是用到后期会有,电池寿命也差不多到数了,用均衡电路强拉回来也没多大意义…当然还有一种被奸商误导或被奸商骗了高价买的很差劲的电池的情况当我没说。。。。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电池不好吧,两串能正常使用。三串以上就不能平衡工作了

后来有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2024-01-27):
想给超级电容用用,3串压差0.8v,拆机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