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备忘)部分万用表钳型表关机&自动关机电流

楼主(2020-09-01):
测试目的,电池小电流放电导致电池经常漏液而损坏万用表,看看万用表使用后需不需要手动关机或让它自动关机的电流更小以便对应长时间保存的万用表需不需要带电池保存。
特安斯801c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1.4ua    dcv档静态电流1.07ma

优立德210e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0.3ua    dcv档静态电流1.37ma

胜利3218+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0ua     dcv档静态电流0.83ma

众仪c1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0ua  dcv档静态电流1.33ma

众仪c4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0ua   dcv档静态电流1.35ma

伊莱科x3  关机电流3.0ua  自动关机电流0.3ua  dcv档静态电流1.13ma

科麦斯830L  关机电流0ua   无自动关机  dcv档静态电流0.85ma

福禄克187  关机电流67.4ua  自动关机电流64.2ua  dcv档静态电流12.95ma

aneng3266L+  关机电流0ua  自动关机电流3.45ua  dcv档静态电流1.65ma

汇总结论

结束,谢谢观看,表后4个空白的表型的数据请有此表型的坛友测试补充数据。

网友:
有没有优利德UT89X和伊莱科EM33X的电流数据呀

网友A:
乾脆改成鋰電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乾脆改成鋰電的吧……

请教一下,四节3A和两节3A的就该怎么改锂电,UT89X用的是四节七号电池,另一个EM33X用的是两节七号电池

网友C:
赶紧研究一下伊莱科为什么关机电流有3微安?

转盘关机应该是物理关机啊;难道是靠拉低某三极管的基极或栅极的电位实现关机的,导致电流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研究一下伊莱科为什么关机电流有3微安?

转盘关机应该是物理关机啊;难道是靠拉低某三极管的基极或栅 ...

有时间应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节3A和两节3A的就该怎么改锂电,UT89X用的是四节七号电池,另一个EM33X用的是两节七号电池 ...

歡迎探討,是有點難度……
我能想到的就是:
1. 升壓;2降壓;
另外就是,
有的表的主控IC還可以通過跳線,從3V變成9V供電(可用雙鋰代替)

网友D:
楼主内行,微电流外放电----碱性和国产碳芯杀手。

187刀位关机也有电流,高档带记忆的表都这样也是无奈。289要100U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节3A和两节3A的就该怎么改锂电,UT89X用的是四节七号电池,另一个EM33X用的是两节七号电池 ...

直接买3.2v的铁锂电池,5号7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内行,微电流外放电----碱性和国产碳芯杀手。

187刀位关机也有电流,高档带记忆的表都这样也是无奈。2 ...

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网友E:
伊莱克那个关机电流在开玩笑吧。
谢谢测试,让我知道了ut210e的关机电流。
坛友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有对比才知道差别。
福禄克187是比较老的原因吧,还是内部芯片多,关机电流比别的多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我还大师?
连个187都没有摸过。
手上都是玩具表

网友:
FLUKE189穿着雨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伊莱克那个关机电流在开玩笑吧。
谢谢测试,让我知道了ut210e的关机电流。
坛友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有对比才 ...

伊莱科x3就是这样的结果,别的坛友也测试过,结果差不多
福禄克187的待机电流我也搜索过,有的人说关机没电流,有的人说有大概60多ua左右,我也不知道该信谁的,说没有的他们测试的方法及仪表能分辨到百纳安级别就不得而知了,我更信赖于说有的,不然他们也不会测出来,不过我还是自己验证下才能相信,结果的确如此有60多ua的电流,为了进一步验证我测试了另一块189也是类似的结果,证明此表设计就如此可能要常通电保存一些数据如时间信息等等才会有关机电流存在,

网友F:
伊莱克手动关机比自动关机还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伊莱克手动关机比自动关机还耗电?

事实如此,我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坛里有人测试过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3&highlight=x3

网友:
那以后就让伊莱科自动关机算了,反正很讨厌转来转去,显得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应该研究一下,

【猜想】转盘物理开关需要两个整圈的开关条,且占用一个V字弹片;

估计厂家设计耍机灵,利用某V片的空白档位给供电三极管一个下拉接地(N结),或上拉电源(P结)这样,就省了一个V片,但损失了长期的三极管开启电流。

3V电源3微安电流,目测这个启动电阻大约1兆欧吧;那么这三极管应该是场效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