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故障机Teac AG-V8050 AV功放,开机5秒自动待机

楼主(2020-09-01):
原故障是开机5秒自动待机,折腾的过程中变成了不开机了,待机灯亮,求大婶指点.
陶瓷晶振是好的,复位电路从CPU断开时正常从低电位变为高电平,接上后就没有高电平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CPU供电正常,晶振2端电压各2.4-2.7V, 复位脚一直低电平。功放管测试过都是好的,强制开机也没有冒过烟,也没有烧保险,但屏也不点亮,待机灯会熄灭。

楼主:
看着看着就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久以前折腾过一次,故障一样,维修水平也一样

网友A:
不会是按键板漏电吧

网友B:
没看到有继电器,开关机应该是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或大功率晶体管),很可能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按键板漏电吧

北方干燥,不应该是漏电,我大概测试过,不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继电器,开关机应该是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或大功率晶体管),很可能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

强制开机,屏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继电器,开关机应该是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或大功率晶体管),很可能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

是个三极管控制的,管子也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三极管控制的,管子也是好的。

给三极管提供导通电压或短路三极管e、c极,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B:
原来能开机5秒的时候屏亮吗?如果一直屏不亮可检查屏阳极限流电阻是否烧断?强制开机屏不亮,机器工作吗?

网友:
为什么早期的功放产品,包括索尼雅马哈天龙等,都是纸基板,仅仅是成本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能开机5秒的时候屏亮吗?如果一直屏不亮可检查屏阳极限流电阻是否烧断?强制开机屏不亮,机器工作吗? ...

谢谢指点。原来开机5秒的时候屏能亮,但不能正常工作。阳极限流电阻是好的,强制开机屏不亮,机器也不工作,在网上订购了一个CPU CXP50112,看换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三极管提供导通电压或短路三极管e、c极,看能不能开机?

就是这么强制开机的,屏不亮,继电器吸合了,各路工作电压也有了。

网友(2021-08-16):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你的换CPu修好了吗?

网友(2021-12-23):
有这个机器的维修图纸手册吗?

网友:
@hongo 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