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头改6v挪作他用

楼主(2020-09-01):
找出一些led灯板,想改个灯方便焊接什么的

两串6v的,可以割开并联3v
想把家里的废旧手机充电头利用一下

找到个5v500ma的
其实中间还拆了一个,这个带光偶,感觉好改

之前没拍照,直接发改完的

这个稳压管和这个电阻分压给光偶反馈
因为我只要增加1v,直接在稳压管前面串个1n4007,压降0.7

电压刚刚好

这个是带个5v风扇的压降
刚启动电压会被拉到4.8v
带个小灯应该够用了
灯还没想好怎么做,先扔一边吧
瞎改玩的,大佬们别见笑

网友:
好,简单实用

网友:
哦,这样改稳压

网友A:
两串LED电压怎么也要6.4v

网友:
这样改稳压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精彩,学以致用的典范。

网友B:
以前都是找带431的改,稳压管串二极管改电压,又学了一招。
另请问:幅度大些也能这样改吗?用来分压的电阻值是否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串LED电压怎么也要6.4v

本身不是恒流,led点亮时间越长电流越大,再一个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是找带431的改,稳压管串二极管改电压,又学了一招。
另请问:幅度大些也能这样改吗?用来分压 ...

我理解那个分压的电阻只是给稳压二极管一个对地回路,阻止大小不是极端应该影响不大,如果改大电压不考虑电源本身行不行的话,应该可以把稳压管换成电阻,然后两个电阻换算分压改,那个稳压管大概3v的

网友:
简单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2023-04-25):
真是简单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是找带431的改,稳压管串二极管改电压,又学了一招。
另请问:幅度大些也能这样改吗?用来分压 ...

不一定能,反馈线圈电压会升高,电源芯片可能受不了

网友:
小幅度提高没问题    太高了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