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锂电钻5262加装电量指示,结果意外、失望、气愤

楼主(2020-09-01):
  前两年在坛友的帮助下,购买了大有锂电钻5262用于家中装修,日常用安装个螺丝,还是比较方便的,当时一电一快充,加一个铝箱子,好像是350-380之间吧,因为之前没有使用电动工具的经验,所以也不知道好坏,只感觉做工还算可以,模具比较好,缝隙很小,但是缺点有几个:
1.锂电钻没有电量指示,使用过程中有两次都遇到正在使用就没有电了,还要去充电,还有一次带着去现场,结果电池没电,还没有打几个螺丝就没电了,真是有点尴尬,所以很希望后续有一个电量指示的功能。
2.开关不好使,有很大的顿挫感,这一点很明显,按压过程中,有一节一节的感觉,后来在开关行程处加注了黄油(当时还没有齿轮油),没有什么效果。
3.手柄过粗,握感不好,这是我在以前发帖子的时候,别人给我说过,当时还不理解,后来使用的多了,确实有这个情况。

  做为一名专业的电气工程师,又有着超强的动手能力,所以就一直想着把大有锂电钻5262加装电量指示,前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感觉工程量也不是很大,就是三个导线,一个4脚的双色LED,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分分钟的事。

楼主:
就在前几天,正好有闲暇时间,我就把大有锂电钻5262拆开了,一方面是加装电量指示,一方面再保养一下,但是拆开的那一刻,我傻眼了,怎么跟别人的主板不一样,完全不能加装电量指示灯了。

先来看看我做的功课,看看别人家的大有锂电钻5262
大板设计

加装三根导线

坛友说的很详细

加装一个三色指示灯,2元钱肯定是能搞定的

加装后的效果

然后安装上罩子,并把颜色的地方去掉

有电

没电

可事实上,想像很美好,现实嘛,听我后续报道

楼主:
看完了别人的,总结一下就是三根线,一个LED,很简单嘛,那就开拆自己的定妆照

模具还很

螺丝也算可以,都是一样长的

发现指示灯的小板,心里还在嘀咕,这大有也太扣了,也就是2元钱的事

电机

不好用的开关

我天,让我看傻眼的主板,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呢,怎么就只有一半呢,怎么没有那三根线的线孔呢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这是别人家的

楼主:
看到这里我还是有些不服气的,怎么就我一个人的是这样吗,后来我搜索了一下淘宝,原来淘宝上的大有锂电钻5262的配件,几乎都是这种小板设计,还没有看到有大主板售卖的,所以那种能加装的,不知道是怎样的货,但大部分人的购买的大有锂电钻5262,有90%都是这种小板结构,这种小板结构可以说是不可能再加装电量指示的,说的这里还是很气愤的,300多元的大有锂电钻5262,在当时可以买虾版锂电钻快10个了,连个最基本也是最实用的电量指示都没有,真不知道这帮人的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
另外,这个开关一直都有顿挫,手感不好,我这次正好有齿轮油,在开关的轴上,还有开关的行程上加注了一些齿轮油,后来改善很多了,但是正反转的拨杆还是很涩,加注以后也没有明显改观。

最后想说的是,300多元的锂电钻,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这一款大有锂电钻5262电池也减配了,由三洋减配成了三星,电量指示灯也没了,这些缺点和减配已经没有什么购买价值了,反正我是不会再选择这一款了,当时发帖时,有人推荐我说宜家的锂电钻也不错,去年我们当地郑州也有了宜家,这样的锂电钻价格便宜,东西也不差。

另外,还是有些不死心,那些没有电量指示灯的大有锂电钻5262使用者们,你们的电量加装了吗,你们是怎么做的?
淘宝上搜索的开关总成

楼主:
本次参考的帖子如下:
1.大有5262电量指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146&highlight=大有%2B5262
2.大有5262如何恢复电量显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7%E6%9C%89%2B5262

网友A:
记得便宜的锂电钻 加电量显示板是两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便宜的锂电钻 加电量显示板是两根线的

是啊,贵的反而不行

网友B:
新品上市料足,销量出来立马减配。美其名曰升级版。一边讲情怀说工匠精神转身就追求利润。都这么干别想着做大做强

网友C:
几只电压指示LED,一块四运放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300多2电池套装的博世TSR-1080也没有电量指示,轻度使用不怕没电,有备用电池一个。难道你这300多的只有一个电池?

网友:
12伏的电量就是坑,14.4v的是会耐用很多.18伏的就有些重了。

网友E:
手里其中一个39买的超扬双速都有三色电量指示, 看来我是赚大了

网友F:
这家有啊,就是贵

网友G:
我的博世是这样改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品上市料足,销量出来立马减配。美其名曰升级版。一边讲情怀说工匠精神转身就追求利润。都这么干别想着做 ...

你说的太对,在国内几乎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只电压指示LED,一块四运放就可以搞定了。

你说的也对,不过买了这个减配的锂电钻心里还是很不爽的,再花很多时间去搞电路,有点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多2电池套装的博世TSR-1080也没有电量指示,轻度使用不怕没电,有备用电池一个。难道你这300多的只有一 ...

当时好像对比了,博士这个价位的真的也一般,我这个300多就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其中一个39买的超扬双速都有三色电量指示, 看来我是赚大了

有图纸吗,还是有些不死心,有机会还想再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家有啊,就是贵

真是神了,万能的淘宝竟然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价格实在是有点高,我的也没坏,这个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博世是这样改的。哈哈哈

你这个是很直观,可以要破坏外壳,这一点动作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