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史丹利无刷电锤有偿维修指导,送top电子钳

楼主(2020-09-01):
年前闲鱼入的一把18v无刷,到手就不转,疫情加过年,卖家就不认账了,当时是电容漏液,换电容还是不行,最近淘到一个主控,型号一样,卖家不知道什么牌子上的,换到这个电锤上,还是不转,是不是主控上的信号线接错了,翻来覆去的接,没什么反应,大家帮忙指点一下,送最后一图日本top电子钳,用得上可以送十米热缩管,粗的有2cm直径的,或者博世坏掉开关的定扭电批.

网友A:
照片不清楚
分别拍下电机线     开关    驱动版
电机一般带霍尔8根线  不带霍尔三根线区别就是多5跟霍尔传感器的线,这5跟有两根是霍尔电源线,三根信号线,电机线连接驱动版
开关都是连接驱动板的
注意观察驱动板上是否有接线标识,有标识按标识接   无标识靠经验或者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清楚
分别拍下电机线     开关    驱动版
电机一般带霍尔8根线  不带霍尔三根线区别就是多5跟霍尔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主控和原装的一样,线,插座,全部一一对应,就是电池插口那里,新的这个除了正负极,有两根信号线,旧的有一根信号线,来回调换还是不行,回头补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主控和原装的一样,线,插座,全部一一对应,就是电池插口那里,新的这个除了正负极, ...

史丹利的电机也是用得伟的主控。就得就一根棕色的信号线,是检测电池温度用的。黄色的检测ID的线没有用。着两个主控都通用的,估计你最后那个新的也是有故障或者内部主芯片里没有罐装程序。看照明灯的状态,故障是一按开关,小灯一闪就灭,松开后再按还是一闪就灭。没有程序是一按一闪就灭,但再按就不亮了,必须等几分钟或者拔电池重启后才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史丹利的电机也是用得伟的主控。就得就一根棕色的信号线,是检测电池温度用的。黄色的检测ID的线没有用。 ...

昨天晚上又试了下,棕色线连正极,电钻会动一下,棕色线断开,按一下开关,照明灯亮几十秒,然后熄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又试了下,棕色线连正极,电钻会动一下,棕色线断开,按一下开关,照明灯亮几十秒,然后熄灭 ...

不能直接连接,需要串联一个10K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连接,需要串联一个10K欧姆的电阻

私信地址,搞定了,送您把钳子

网友:
果然是有高手。哈哈哈哈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送的电子钳到了,还给搭上了运费。小巧玲珑410不锈钢材质,爱不释手啊。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