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6K 加 H27QDG8M2MW2 如何开

楼主(2020-09-01):
标称240G的山寨SSD,SM2256K 加 16片H27QDG8M2MW2 反面还有片标HT5CB128M16FP的缓存芯片
现SSD无法读盘,偶而读盘盘符也空的

读出来的是下面的,不懂如何操作才能修复,不要笑我啊,从没搞过SSD修复

网友:
先去看看教程,不然颗粒什么的有没识别都不知道。这个2256K真是很无语了也只能海力士对它感冒又无奈。

楼主:
是啊,就是芯片没识别对不知操作,标的是HY的芯片,读出的是三星的芯片。查这种型号的芯片好少资料,说明是个假的内存芯片吧。

网友(2021-07-08):
楼主开成功了没?这我这里也是标的这种颗粒,主控也是2256k,量产工具找不到相应的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