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感觉50元收购的这台乐华led 32c360翻车了

楼主(2020-09-01):
        很久没有发帖了,因为以前我的账号和密码找不到了,以前发的帖子也找不回来了。请允许我先哭会儿。
        最近几年,家维不振,给别人干了两年,所以比较忙,很少上论坛。以至于论坛改组,我以前的帖子也找不到了。
        今年受疫情影响,所以今年又重操旧业,继续搞家电维修。
        最近一熟人送修一台乐华led  32c360液晶电视机。故障为开机屏幕上部闪烁,然后黑屏。判断为屏幕背光组件问题。报价红蓝棕,用户弃修。最后本人以绿棕黑回收。
        最近终于将这台电视修好了,后来感觉这好像那个笑话相似。这个笑话讲的是,有个小孩在路上碰到一条鱼,正准备捡的时候,忽然发现,捡了这条鱼,需要买厨具,买了厨具还要有厨房,有了厨房还要有媳妇,有媳妇就会有丈母娘,有丈母娘就会让买房。最后小孩果断放弃了捡鱼的想法,认为这是开发商为了卖房而使出的毒计。呵呵,博君一笑。
       言归正传,开拆。

这是该机的主板,该机才用乐华五十九方案,当年曾经维修过几款杂牌24寸乐华五十九的主板,发现那批板子可以放蓝光,尤其是放岛国爱情动作片,人物的头发都能数根根。脸上的毛孔都能看的清。不知道这款能不能播放蓝光。

这是LED屏线接口,该机才用两根灯条24颗灯珠方案,同型号的机子网上有三根灯条21颗灯珠的方案。

这是更换后的灯珠,原机的故障原因就是因为灯条上的一颗灯珠不良导致屏幕闪烁,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一般都是整体代换灯条比较保险。

为了确保每一台我维修过的机子的稳定性,凡是经过我维修过的机子,灯条几乎我都涂抹硅脂。有人估计会笑话我。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制造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国人脑子里没有大国工匠的精神。所以我决定以大国工匠精神激励自己。努力维修好自己经手的每一台机子。

这是涂抹的用于电脑CPU上才用的硅脂。

这是装好液晶屏的样子。

这是机子背面的主板,典型的三合一主板。个人觉得这种三合一的主板故障率还是高。

这是维修好后的样子,至此维修结束。
最后秀几张我的爱好,不知道群里有没有同道中人。

隶书《千字文》节选。

          经常看群里衡水家维的帖子,感觉人家特幸福。每天开门还有左右两位美女陪伴,一边牛嫂,一边是灵灵。比我强多了。可惜我周围也没有美女陪伴。

网友:
为了大国工匠精神,你该弄个无尘室修液晶才对。

网友:
其实我想说的是
能不能帮我写个字
指鹿为马 和 鹿马 分别是两个和一个字。

网友A:
翻车,怎么说!有收到机器!手贱撕开烧蚀的TAB,那个有压屏机的师傅说,不用撕也可以修好,他飞线!我一撕就废了!玻璃都没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车,怎么说!有收到机器!手贱撕开烧蚀的TAB,那个有压屏机的师傅说,不用撕也可以修好,他飞线!我一撕 ...

唉 ,上个月在睡着午觉呢..
亲戚扛来个32的电视说灯不亮了.
半睡半醒中拆的机,不小心把 一块FPC上的玻璃IC给捅碎了个角.

能显示,就是动画时会有很多点....

网友:
嗯,字写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坏一个灯珠算是通病了。

网友:
乐华就算了,还不如TCL质量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跟我家的”熊猫“电视主板一模一样,最近老闪屏,一大片竖条花屏

网友:
屏没坏,50元没有翻车一说。

网友:
好字。写得很漂亮。

网友:
我擦,字写得好

网友:
好美的字!

不喜欢一体板,电源故障率太高,现在贴片又多,有时候修不如直接换电源板,现在却需换一体板,要是屏参数不对还不行,同品牌同型号的机子,不同时间生产的,屏竟然不一样,然后按型号去买板,嗯嗯,显示不正常。其实分来来成本相差无机的。

网友:
没有蓝光,差评!!!!!!!!!!!!!!!!!

网友:
涂硅脂后也要适当降低电流用的才安心一点,你这个还有铝条散热,见过有些直接灯条拧塑料壳

网友:
我姐姐家的58英寸的海尔的屏三分之二黑了,只有三分之一正常看,应该也是背光的毛病!厂家维修要绿蓝棕,我感觉要的有点高,你们说呢。

网友:
来气了,同事前两天拿来个海信通病的32,本来灯条都拿来了,谁知被另一个傻Z同事拆了。COF居然放左边了,再仔细一看,tm的屏放反了,cof碎俩,下边一道手指长的裂纹,还TM说不是他拆坏的,拿灯条的本地售后兄弟说:见过傻x的,真没见过这么傻x的。这就是纯搞破坏的

网友:
还没开盖时,我还纳闷呢,海信这屏头一次见亮面的。再仔细一看,屏装反,造成的边缘COF和下端,都压在定位槽边缘凸起上了,不碎才怪纯B人啊

网友:
被家维耽误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