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未知名的12针排线12864屏(JL-1230-C05)有大侠知道是什么驱动芯片吗?

楼主(2020-09-01):
矿坛很久以前买的几个模块,上面是STM8S005K6T6C单片机
配套了一块不知名的12864模块

这个显示模块是12针排线+2根3.3V背光灯线。

丝印也简单的要死,完全查不到资料
我拆下这个屏后,清理了一下板子上的相关屏的电路如图
其中1~5脚分别对应STM8的PC1~PC5脚
6脚3.3V,7脚GND,8~12脚均连接电容
目前就搞不清楚1~5的具体信号是啥。。。也不知道这个12864的驱动芯片是什么~

刮开黑胶处背面

引脚序号如下图:
请各位论坛大侠不吝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这个屏出处是朗歌真空封包机
http://www.scscx.com/shopqzdzkfkj/goods/18519.html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A:
12345对应的是CS   RST    A0      SCK     SDA    驱动芯片是ST7567

网友B:
很明显的串口驱动,按普通串口的试下就行了

网友:
不吝来了吗?@不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串口驱动,按普通串口的试下就行了

老哥简单指点一下信号脚?其实我试了一下1~5分别为D0,DI,RES,DC,CS,和CS,DC,RES,DI,D0,没能成功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简单指点一下信号脚?其实我试了一下1~5分别为D0,D1,RES,DC,CS,和CS,DC,RES,D1,D0,没能成 ...

再多试几种组合吧,可以X宝上搜下相同针数的屏对应一下,有逻辑分析仪的话更简单,不过也就这几条线,多试几次也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多试几种组合吧,可以X宝上搜下相同针数的屏对应一下,有逻辑分析仪的话更简单,不过也就这几条线,多 ...

这个组合就大了哦,我也搜了不少12864的屏,但是12针的真没怎么见过

网友C:
花个二十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一下子就能确定脚定义和初始化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个二十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一下子就能确定脚定义和初始化命令

二十块钱能买逻辑分析仪?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6.677a33db9BsPFM&id=623785131868&ns=1&abbucket=1#de ...

好的,我去买个试试,不过看了一下,可能不是太懂,回头截图后还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对应的是CS   RST    A0      SCK     SDA    驱动芯片是ST7567

谢谢大哥提点!
顺便问下大哥用过这个显示屏吗?这么确定吗?

网友:
有电路就不用费劲查芯片资料了,逻辑分析仪一抓,连初始化代码都不用折腾了,直接拿来就用。

网友D:
在板子的话 直接买个逻辑分析仪抓包  几分钟就搞定了
不过我猜这玩意应该差不多是ST7565之类的兼容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对应的是CS   RST    A0      SCK     SDA    驱动芯片是ST7567

谢谢老哥,已经搞定驱动,我用了ST7565的驱动。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板子的话 直接买个逻辑分析仪抓包  几分钟就搞定了
不过我猜这玩意应该差不多是ST7565之类的兼容芯片 ...

逻辑分析仪不会用啊。。。
请教一下,ST7565和ST7567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对应的是CS   RST    A0      SCK     SDA    驱动芯片是ST7567

老哥指点一下ST7567和ST7565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不会用啊。。。
请教一下,ST7565和ST7567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芯片的驱动几乎一样,但是芯片的尺寸不一样。这个尺寸小的多,一看就知道是st7567不用质疑。下载个芯片的PDF仔细看看引脚排序就摸出来规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芯片的驱动几乎一样,但是芯片的尺寸不一样。这个尺寸小的多,一看就知道是st7567不用质疑。下载个 ...

ST7567和ST7565驱动芯片仅仅是尺寸不同吗?那驱动程序能通用么?
另外咨询一下UC1701X也能用7565的驱动来驱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