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冰柜制冷不给力

楼主(2020-09-01):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容声冰柜制冷有问题求大家找找问题
冰箱开机电源压缩机都正常,到后面压缩机会变热,高压管也是热的,低压管刚开机有一点点凉,时间长了也会有一点点热
  测了电路,压缩机,启动器好像都没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该加氟了吧。

网友:
那个干燥过滤器呢,是不是被管路的脏东西堵了

网友:
如果是三温区的,检查一下电磁阀,这个现象不像是缺氟

网友:
换管路吧,这个牌子的管路现在基本上都是铁管,管道里已经没氟而且空气进入管路中。重新加氟会造成冰堵和脏堵,想修好只能换管路。至少500~600元的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