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排线座底部的两个固定点怎么焊?

楼主(2020-09-01):
原厂排线座坏了换个新的,底部的固定点怎么焊到焊盘上(红色箭头位置)? 焊盘在排线座下方。

另一种排线座的固定点可以接触到焊盘,但通过金属导热过去焊上塑料件也变形了插拔不能

原厂排线座的固定点也是在正下方,回流焊?

网友A:
用热风枪慢慢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慢慢吹就行

热风枪吹到锡融塑料件早就变形了,排线就插拔不了

网友:
低中温锡膏了解下。板子先预热,然后涂锡膏,然后放零件,再吹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热风枪。

网友B:
只是维修的话,不要焊固定脚了,也能用,焊盘设计的太小了,不适合手工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吹到锡融塑料件早就变形了,排线就插拔不了

你可以这样,找一片铜箔,先焊接小部分在电路板上,然后涂多一点助焊剂,接插件的脚上薄锡,对准位置后,用烙铁对铜箔加热,待铜箔传热融化固定脚焊锡后将铜箔抽出,并迅速压紧接插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找一片铜箔,先焊接小部分在电路板上,然后涂多一点助焊剂,接插件的脚上薄锡,对准位置后, ...

这么高难度?

网友:
45度角装吧,这样可以用烙铁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维修的话,不要焊固定脚了,也能用,焊盘设计的太小了,不适合手工焊了。 ...

不焊固定脚哪天插拔排线不注意,一排焊盘就要废几个... 我看还是502打发吧

网友:
直接吹就是,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原来高温锡先去掉换成低温锡,风枪就好上了!不然原来的高温锡溶点太高了!

网友A:
你没有低温锡就只能这样啦

网友:
直接吹塑料会化最好上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低温锡就只能这样啦

维修佬的183度中温锡行不行?我只有这个。多少度算低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找一片铜箔,先焊接小部分在电路板上,然后涂多一点助焊剂,接插件的脚上薄锡,对准位置后, ...

非常有智慧

网友:
先给座子上锡 要快,加含油在主板上,用高温胶带贴住座子然后再吹

网友:
183度中温锡,风枪调230-250度,塑料件耐温255度左右,

网友:
线路板铜箔刮开一点上锡,不用在底座下加热,上点助焊剂

网友:
如果有把大枪,很好吹上去。技术熟练858也可以完美的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