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麦太保550电机更换碳刷成功

楼主(2020-09-01):
原装电机太贵,囊中羞涩。只能自己动手更换碳刷了。
wechat_upload15989694505f4e566ac505e
wechat_upload15989694515f4e566bdb7bf
wechat_upload15989694525f4e566cee231

网友A:
某宝上十块钱左右的550电机有的是,能用

网友:
浪费时间 了  这东西不值钱了,现在无刷了  有刷的力度不够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某宝上的便宜电机和原装的质量没法比,还是这样参数没变。

网友B:
电机看上去真不错,不愧是名牌货。手头有合适的材料的话,自己改换一下碳刷还是不错的,并不是随便买个电机都能达到原机性能指标的。当然,19元之类低端充电钻就另当别论了,关键看是否值得折腾。

网友C:
买个550,拆电刷换到麦太保电机上面吗?

网友D:
无刷550电机多少钱?

网友:
咋换的?是买到便宜的带全新碳刷的电机后盖?

网友E:
关键问题楼主没说清楚:哪里可以买到和原装电机一样的碳刷?

网友F:
这是万宝至的电机,买个万宝至550电机10几块,拆后盖 装上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550,拆电刷换到麦太保电机上面吗?

单独换了一对碳刷其他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十块钱左右的550电机有的是,能用

十几块没这个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550电机多少钱?

550电机都是有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问题楼主没说清楚:哪里可以买到和原装电机一样的碳刷?

淘宝有卖,小碳刷难买。只找到一家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看上去真不错,不愧是名牌货。手头有合适的材料的话,自己改换一下碳刷还是不错的,并不是随便买个电机 ...

还是有懂行的,这个电机实测12v空载情况下电流能达到2.4A.普通电机基本在1.7A~2.0A.修复一下还是有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万宝至的电机,买个万宝至550电机10几块,拆后盖 装上去去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这个接线柱和其他电机都是相反的。如果换了新后盖卡口对不上,外壳夹不住电机的。

网友G:
单换小电刷不行吗?尺寸大点可以磨一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换小电刷不行吗?尺寸大点可以磨一磨

是单独换了小碳刷呀。

网友H:
求关键词。怎么找到这个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关键词。怎么找到这个碳刷

假货宝 搜 鸿运发电机碳刷 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