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来来来,没啥事咱拆个东方汽轮机660MW的瞅瞅

楼主(2020-09-01):
机头主油泵

机头主油泵

机头主油泵

拆掉中压管道

拆掉中压管道

拆掉中压管道

汽轮机外缸

汽轮机外缸

汽轮机外缸

吊起外缸

吊起外缸

吊起外缸

网友:
小机组,里面没啥东西,大修的照片,吊出来,检查涡轮的叶片是否完好,然后修复些推力瓦啊轴瓦温度之类的,检查异常振动点之类的,停机后,盘车要不断的转动涡轮,否则会因为重力导致轴变形。楼主该讲讲你们大修的东西啊

网友A:
怎么感觉生锈得很厉害?

网友:
汽轮机原理很简单,结构很复杂很复杂。
我看有些穿越文能越过蒸汽活塞机,一步到位搞成汽轮机这是硬伤,没有基本的工业常识...

网友B:
以前做热电厂工程时看过安装单位装汽轮机,毕竟专业不同,我对这个是外行,只能在边上看看热闹。他们看我带着红色安全帽在边上看,还发香烟给我,嘿嘿嘿。
(我们国有单位对安全帽颜色有规定,普通工人:白色,水电工:蓝色,管理人员:橘黄色,单位管理层:红色)

网友:
锈了,卖废铁值不上什么价了啊

网友C:
这东西的动平衡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的动平衡是怎么做的?

高压、中压、低压转子分开做,在真空室里做有超大的动平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生锈得很厉害?

正常的,运行中的转子就这颜色。

网友(2020-11-01):
我们本地产的

网友D:
这玩意的转速是多少,定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的转速是多少,定速度吗?

正常并网都是同步速运行的,应该是3000RPM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热电厂工程时看过安装单位装汽轮机,毕竟专业不同,我对这个是外行,只能在边上看看热闹。他们看我带 ...

我看工地红色最多,都是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工地红色最多,都是工人。

各个地方可能不一样。我们这里基本上普通工人都是白色。

网友:
感觉怎么锈的这么厉害

网友:
生锈太很了,最多三毛钱一斤。不能再多了。

网友:
以前看过大电机运行时脱出的图片,后果很严重

网友:
很好奇那个机头上面的危急保安器长什么样

网友(2020-12-04):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的转速是多少,定速度吗?

3000,汽轮机带的发电机小直径大长度高转速,水轮机带的发电机大直径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