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你见过用WINPE系统在网吧上网的大神吗?

楼主(2020-09-01):
学生党没钱,手边又没电脑,有时候需要编辑个文档或者PPT,好点的网吧起步价都是8元,烂网吧又太脏,为编辑个文档上网吧花掉十几块钱很不合算,所以才有了PE上网的想法。只要掏出U盘,跑进一家网咖,往电脑屁股上一插设置U盘启动就完事了。你可能会说网吧机器CMOS设置有密码,实际上多数网管才懒得给每台机器都上密码的,我去过的几家网吧都能私自调CMOS设置。PE系统大家都知道,功能不全,启动还慢,但OFFICE肯定能跑吧!你把软件的程序文件夹直接拷进U盘,然后再PE里面双击那个EXE就能运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当年用PE在网吧流畅看B站。可见,PE系统虽然功能欠缺,但聊胜于无吧!有需求就有市场,肯定有人用PE系统去网吧上网,你见过这样的大神吗?

网友:
现在容量大点的U盘装PE   连游戏都可以玩

网友:
估计会被老板或者网管锤

网友A:
随便来个B75+I3 3220 +4G+100Gssd+19寸显示器应该不会占很大地方,也花不了多少钱,何必呢,手机发射无线可以共享,或者I3 370-380的笔记本也就300-500多吧。

网友B:
说这个则表示你不了解Win To Go!

网友:
来有台淘汰的 ThinkPad  x61 伊拉克成色,酷睿双核2.1GHz,3G内存,24G固态硬盘,流畅WIN7 ,给你办公改改文件,绝对没问题,随便给点钱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来个B75+I3 3220 +4G+100Gssd+19寸显示器应该不会占很大地方,也花不了多少钱,何必呢,手机发射无线可 ...

  我买的I3-2310+2G的二手联想本,450块钱,

网友:
有带网络连接功能的WinPE系统。

你也可以弄个Linux系统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这个则表示你不了解Win To Go!

醒醒,网吧只有USB 2.0口,而且还是延长线出来的,分分钟掉盘给你看,掉盘就什么都不能做了,30秒内重新连接上U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这个则表示你不了解Win To Go!

知道win to go,但网吧U口多为2.0,WTG速度捉鸡,估计还没开机就被抓了

网友:
这种人还能活着吗???

网友:
用Pe开机不用钱吗

网友:
问题是你能把这U盘插入嘛

网友:
表示早期万像的可以 后来的嘟嘟牛和后来的可以看到非计费电脑开机了

网友:
看半天才明白是要免费蹭电脑啊,偷偷摸摸就得了,还得意洋洋了?都什么素质啊

网友:
如为了钱,上网吧要钱还真的不干净(病毒)

TB买个二手笔记本

网友:
没有什么,这事常干。外出在机场就用U盘PE上网,安全可靠。
用U盘PE对原系统一点也没有影响。

网友:
呵呵,原来是蹭网吧的宽带啊.开始我以为楼主怕网吧的电脑病毒多才用的P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I3-2310+2G的二手联想本,450块钱,

那这是二代价格还不错。值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这个则表示你不了解Win To Go!

说得对,楼主这个需求,WTG可以完美解决,而且使用体验跟本地系统别无二致,前提是U盘速度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