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不知名字的配件,修好顶级松下烘干洗衣机,型号 XQB80-GD810

楼主(2020-09-01):
故障是一边进水一边排水,拆了一个不知名字的配件,修好。这个洗衣机带烘干功能,原理是用发热片风机出热风,达到热度后,变成出冷风,这个冷风不是有制冷热泵,也不是半导体制冷,是类似中央空调冷却塔 的水蒸发制冷。所以如果注意看排水管是有水在不断流出。水消耗 有是一种支出,不过用户哪里会知道。销售也是故意不是宣传细节,只是吹什么高科技技术。

还有一个销售吹的功能是只要一点洗衣液,就可以产生大量泡沫。很省洗衣液的钱。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泡沫发生器,网上查不到是什么原理,也没有配件。小日本的技术还是领先中国很多 ...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泡沫发生器,网上查不到是什么原理,也没有配件。小日本的技术还是领先中国很多 ...

楼主: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泡沫发生器,网上查不到是什么原理,也没有配件。小日本的技术还是领先中国很多

网友:
也不说说怎么修好的

网友:
加湿器原理

网友:
反正修好就好了,结果比过程来的重要

网友:
一堆图,就是看不出楼主说的“不明配件”是装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我去!这么高级,热风+冷风,是不是折腾啊?

网友:
看网上的介绍比楼主讲的容易理解。就是冷凝式烘干技术。在烘干时并不是直接排出水蒸气,而是把烘干时产生的水蒸气冷凝成为水,再通过排水口排出。这种设计的目的是防止太多的水蒸气影响室内空气质量。至于那个销售吹的功能就是泡沫净吧,松下很多中高端洗衣机都搭载了泡沫发生器。

网友(2023-08-03):
感谢楼主分享,拆出来看了一遍,我也怀疑是这个白线的原因,目前也是把白线拔掉了,暂时恢复正常,后续使用再看,希望一切正常!

网友:
一不小心 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个不知名配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