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敢问大哥们这个充电宝怎么弄?

楼主(2020-09-02):
敢问大哥们这个充电宝怎么弄?

网友A:
用这种方形多脚芯片的,还都可以。

网友:
还是拆电池用吧,这个东西短接了Mos管漏电流也太大了没法用

网友B:
在充电宝里面我都看不到诚意二字了,只能拆电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充电宝里面我都看不到诚意二字了,只能拆电池用了

拆电芯 多搞点  装电动车上跑

楼主: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3.5一个收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方形多脚芯片的,还都可以。

大哥您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破解吗

网友:
你看着弄,我不打扰你了啊

网友:
有锤子就用锤砸,没有锤子就用嘴咬,啃不动,用脚踩,踩不碎,扔火堆里听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