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5B/17B漏液表维修总结

楼主(2020-09-02):
其实本身并不缺表用,进口表,国产表,9.9包邮表都有,目前在用一个国产表,其他都抠了电池吃灰中,,,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信仰——收垃圾
偶然看到一块fluke 15B,吸引我的是,屏幕好的,有电池盒,有黄皮,卖家描述不开机,决定赌一把
为确保进度,怕过程中维修缺粮,同时购买了国产芯片。
此篇文章不能总结,但是可以让大家在维修15B/17B时候多一些思路首先准备的资料,电路图一张,工具若干,图纸网上有,就不发了,15/17图纸一样,15缺了温度部分

这是表到手时候的样子
外观情况总结
战斗成色,表盘标示全无,屏幕外壳两处裂痕,屏幕磨损严重!
拆开情况总结下
无修,负极腐蚀严重,判断漏液表,大保险换过

初步测量
大小保险是好的,负极触电已经不导电,难道要检漏???
焊下负极片,砂纸打磨,上锡,装回,如图

没有原来的亮,但是导电没问题了,装机测试,无反应!

测量VDD,没有电压,测量VBT+,电压正常,
VDD是由VBT+通过S1导通产生的,测量S1动作,有效,看来是中间有断线了,查找发现
图中断线了,一坨锡搞定

装机,依然不亮机……
主芯片的VDD出来,不亮,要么坏了,还有可能,没有GND
测量发现,果然,GND的过孔也挂了,同时还牵连了中间板层的底无法工作
经过测量,发现三个按键的GND是通的,过孔的那个按键GND也腐蚀掉了,于是,正面飞线

这张是我装回屏幕补拍的,可见负极的两个飞线,飞到第二和第三按键附件VSS,如图

至此亮机了,第一关供电关通过;

各档位中,只有AC可以正确测量其余档位情况;
1.DC电压是负极
2.mv  直接超限
3.欧姆  8MΩ底数
4.电容  没测
5.A  显示mv电压档(请注意此处有显示,不死机!)
6.ma   显示mv电压档
7.ua  显示mv电压档

先解决档位识别问题吧!

图中可见,MA/UA/A通过通过SA/SGND信号进入主芯片
并通过S1档位选择功能
着重检查两节电池的占用位置,发现UM和ma 开关位置断线,补上如图

um档飞线

ua档飞线

但“A档”始终没有发现表层断线,开始担心是不是板层断线,因为这根线是走在中间层得,如果那样飞线很难看。
打表发现,屏幕这一面和板层断开,但是反面并没有和板层断开,因此直接穿孔飞线,然后磨平焊点,如图

打表,已经导通,装表,结果发现,一旦转到A档位,就是灭屏死机!转回其他档位都不能恢复,只有拔电池才可以,过一会才能恢复
波盘快速波动必死机,除了DC档和不能逾越的A档,其他档位出现低电压提示!!查了很多资料,分析图纸,充分怀疑板层存在重大问题!

维修进入僵局!!!

看到晚上各路大神说要用就浸泡,超声波洗,正好要出差,就扔进95度得酒精里面了……
结果,这一出差就到了8月30日,,,,,
从酒精中捞出来,晾干,装机测试,没有太大好转
DC档已经可以测量电压,但是读书偏差很大,且无规则
Ω档依旧有底数,波动,且无规则
A档依然不能工作,打上去就死机灭屏
貌似这顿酒精澡洗的意义不大

决定继续从短线和漏电角度出发,如果漏电,那也是可以测出来的,把所有表盘触电位置全部巡线,终于发现

这路信号断了,其实直接看图应该想到的,但是想着查处所有漏电和断线,就直接查了一遍;补上

还特意用PS做了对位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下,三个图层,可以对点位和走线

此时A档正常了,第三关,三个电流档算是恢复了

还剩下Ω和DC以及低电压显示
好无头绪,看了网上很多,大概说是漏电,芯片坏,时间到了9月2日晚,计划最后一轮查线,不行就换芯片!

当查到74HC148时,我惊讶的发现,芯片的VSS和电池负极GND竟然不导通!!
但是和主芯片的44/95是导通的!!也就是说,芯片和74HC一直是无地运行??
同时,开关的VSS依旧是有效的导通状态

问题可能是板层中有其他断线,或者开个按钮开关的VSS和芯片的VSS本来走的就是两路,正好另一路又断了!

看了下图,距离电池负极最近的是R36,飞线

装机,所有功能恢复正常!第四关,结束

然后剩下的就是校准和裂痕修复了,之前修的时候R18被我乱转过,找出基准简单校准
同时对显示屏PVC抛光,转盘上油等,上点图

精度展示

购买时间为8月19日至9月2日,过五关维修完成!
感受
1.主芯片真的不容易坏,谨慎铲屎
2.这板子只有四层,只要愿意飞线都能救活,就像网上说的,搬板能活一个道理

最后和救他一命的国产表兄合影留念

特别分享,感谢加分!!

网友:
利害,条理清晰

网友:
表盘标示也给整上啊,这样光光的看着难受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木分了,点赞帮顶。
貌似有全新的四层空板卖,搬板

网友:
外观再收拾一下就美了

网友:
有技术,而且细心! 厉害!

网友A:
虽然这时间够撸全新的表了,不过对这种弃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很佩服。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屏幕漏液也能修
看帖子才知道是电池漏液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PCB板断线太多,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太省电也是一种错

网友B:
楼主,15B的电路图能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我的结论是楼主眼睛真好。耐心也很好。

网友:
默默地支持一下!
技术不错,也够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15B的电路图能否发我一份,谢谢

给我个邮箱吧,不知道站内怎么给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时间够撸全新的表了,不过对这种弃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很佩服。

虽然这时间够撸全新的表了,不过对这种弃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很佩服。 的确是。楼主有技术没办法。

网友C:
这国产的颜值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国产的颜值也不错啊

没错,其他表都抠了电池了,
就用用这个还行,速度什么都够了,咱也用不上那精度

网友D:
我也有一只17B电池漏液了,但是没有你的这个这么严重,之前用棉签蘸这无水酒精擦了一下后,板子上几乎看不到腐蚀痕迹,但是有一个问题,天气一潮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电阻档短接阻值偏大(可能会到七八欧),用吹风机吹一下主板后就正常(0.1欧),另外毫伏档会在这个时候快速增加,一直到显示超量程,吹风机再吹一下各项指标就又好了,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这个问题,冬天干燥的话可能能保持几个月都正常,我也怀疑是主板漏电,但是找不到问题,楼主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只17B电池漏液了,但是没有你的这个这么严重,之前用棉签蘸这无水酒精擦了一下后,板子上几乎看不 ...

要看你的漏液范围,感觉板层漏电的少,过孔和接触不良的多。
RV1抬脚测一下,把漏液范围测一下,元器件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