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个手机电池(带好灭火器啊有风险)

楼主(2020-09-02):
手机怀孕了只能换了

看这大肚子

开拆,原来只有外面包的一层大了。里面还是好好的。但拆的时候好香啊

总的长度在95CM

不知道怎么就起火了

有点发热

烧着了,然后用脚踩灭的

这是保护板?

网友:
如是快充手机? 那换个破适配器,要不还得第二胎。

网友:
这莫不是个电池??

网友:
晕,锂在空气中很活跃,同样在水中也是,还有外面的铝塑包装鼓起来了,里面当然很平整的

网友A:
怎么拆才能起火。我拆露过外皮。只有香 没有见火

网友:
那个香味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哦,下次少吸点儿。。

网友:
小心吸入有毒气体了,建议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
会致癌的。这电池手机用不了吗给万用表用,其实还能存很多电的,至少一两千mah

网友:
电池是电池,电源是电源

网友B:
我的手机电池也是鼓包要换,一般先弄小孔放掉气堵住,到货后再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机电池也是鼓包要换,一般先弄小孔放掉气堵住,到货后再换新电池。 ...

这也行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才能起火。我拆露过外皮。只有香 没有见火

可能电没放干净

网友:
锂电池不能随便拆的

网友C:
如果损耗不太大,可以采用放气疗法,还能再继续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43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行能用多久

肯定用不了太长时间,只是防止手机屏幕撑裂,尽量赶紧买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损耗不太大,可以采用放气疗法,还能再继续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之前拆开的hdx8.9其中一个电池鼓得快临盆的样子,实在没有勇气去刺穿,只能包了两层纸箱扔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