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扇降速器(风扇增档器)有惊喜

楼主(2020-09-02):
三年前买了一台澳柯玛机械按键电风扇,几年来从来没有用过二挡和三档,一档风速吹的都有点受不了,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忍无可忍了就有了降速的想法,在网上看相关帖子说可以通过增加并联启动电容来降速。也懒得动手了,直接去万能的tb找一个现成的吧。于是就入手了一个下面的产品:
看看内脏是不是增加了启动电容?

完毕,是不是很惊喜?电阻并联两个电容,阻容降压!
阻容降压!

绝对的三无小众产品,东西不怎么样,用料单薄,不过使用效果确实降速了

用这个降压之后,3档都比原来的1档慢很多。

网友:
串电容降速这不是常规操作么自己diy也就如此了

网友:
我用两个类似的扩展插座改了俩降速器,里面就用的cbb降压,简单可靠没啥不好~

网友A:
我家里的电扇,换了滚珠轴承的电机后,1档的风速也是过快。在合适的位置加了个3档开关,其中一档是串一个风扇启动电容,另一档是电容短路,成功把原来的3个档位变成了6个档位。

总的来说,串入电容时,开3档相当于原来的1档速度。
开1档时,微风。
完美。

网友B:
米家直流变频才是你要的风扇;微风徐徐,安静可靠,经常外出忘记关;回来才发现。

好就好在在外面手机上也能关。

网友C:
直接串电容改装在定时器上就行了,反正定时器从来没用过,改后风扇3档变6档,非常方便实用!

网友:
有一些吊扇里就是用电容降压调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电扇,换了滚珠轴承的电机后,1档的风速也是过快。在合适的位置加了个3档开关,其中一档是串一个风 ...

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并在定时器上就可以了,定时器断开时是低速,定时器闭合是高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米家直流变频才是你要的风扇;微风徐徐,安静可靠,经常外出忘记关;回来才发现。

好就好在在外面手机上也 ...

我自己做了一个直流无刷的,也是非常静音,风也够,除了无法APP调速外,完美!

网友:
如果原来是非遥控的,直接改遥控,再总电源串一合适的电容就好。

网友:
我家的tcl墙壁扇一档和华生落地签三档一样 真是服了 风太大 不过很沉 推测tcl是纯铜电机无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个直流无刷的,也是非常静音,风也够,除了无法APP调速外,完美! ...

增加esp8266自己改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直流变频才是你要的风扇;微风徐徐,安静可靠,经常外出忘记关;回来才发现。

好就好在在外面手机上也 ...

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我记得澳柯玛80元买的,感觉还挺结实。就是风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esp8266自己改远程控制

还搞?算了,平时就放房间开空调的时候打散冷风用的。买的新格力台扇+新的无刷改的,成本都180了,再改,赶上小米原装无刷风扇了

网友:
楼主,大品牌的六档风扇,低速的三档也是采电容 降速的!

网友:
电容降速已经是常态了

网友:
1.5微法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家直流变频才是你要的风扇;微风徐徐,安静可靠,经常外出忘记关;回来才发现。

好就好在在外面手机上也 ...

最低档完全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串电容改装在定时器上就行了,反正定时器从来没用过,改后风扇3档变6档,非常方便实用! ...

顺便把机械定时器的最高速齿轮拆掉,省得他切换时候哒哒响

网友:
可惜的是微风扇用不了,不知道喜芒是怎么调速的,看过拆解图没发现整流后逆变变频部分。楼上说的定时器拆开时,要小心弹簧避免突然释放。